装配中的积累误差怎么减少

楼主(2014-10-12):
新人求助,在安装滚珠丝杠时,由于加工时的公差积累, 导致丝杠的高度与滑轨上滑块的高度不一致,导致滑动困难,大神们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你要把问题分解掉,

1,假如是导轨自身安装问题,手修安装面,调整,

2,丝杠安装问题,可以调安装座的尺寸,

3,有些就是丝杠本身的问题,不是你安装问题,比如到某行程时,由于导槽自身的误差,到那里自然就卡住了,这个没法调整,就扔掉了事,哈哈,

网友:
零件的制造误差肯定是有的,设计中必然有调整环节,最好有图。

网友(点评):
俩导轨,中间夹一个丝杠,假如是用双丝杠的,就绝对不是他描述的那样了,其调节就复杂多了,没有几个家伙会玩了,

网友(点评):
没见过两个丝杠的,没用过, 见过两个丝杠单独控制轴的

网友(点评):
2个丝杆传动确实有,用在落地铣镗床的主轴箱的低头补偿。

网友(点评):
大的都是双丝杠的,调整那个,就不是现在说说那么简单了,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是一个立体概念了,一般手艺是玩不了双丝杠的,双丝杠还要选配,不是拿一个来就可以用,

网友(点评):
森精机卧加重心驱动用的就是双丝杠

网友(点评):
真的有要求滑块和丝杠等高的吗?这等高等的是那里?很神奇啊。反正俺只知道要求母线的平行。

网友(点评):
双丝杠也是要求母线平行,找正了就可以了,除非是硬连接,电同步的是不需要选配,直接闭环了就行了。对吧,樵侠,武重应该常用龙门双驱方式。

网友(点评):
是的,找正了也要调整定位不是。

网友:
调整丝杆螺母上面的安装座

网友:
应该不是双丝杠吧

网友:
很少接触欧美国家的产品,接触得较多的是日本产品,感觉日本真的很牛。

网友:
现在似乎是个人都能做钳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