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薄壁件如何加工

楼主(2014-10-12):
大家看看这个车加工如何加工,薄壁件啊,很难加工的,两个面的余量约是4MM左右

网友A:
什么材料?毛坯件是浇铸的吧,这工件图纸视图不够,那个耳朵不明确,尺寸精度都看不清楚,如果在车床上加工,先夹外圆,车基准面B及内孔,再以加工面定位加工出其余各小孔,做一带止口圆盘工装,以车好的内孔和平面定位,用加工好的螺纹孔上螺丝固定,加工另一平面,外圆貌似不用加工的吧。看不清精度,不知道需不需要后续加工,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材料?毛坯件是浇铸的吧,这工件图纸视图不够,那个耳朵不明确,尺寸精度都看不清楚,如果在车床上加工 ...

材料HT200,不能夹紧外圆,我们这边车床卡盘的行程不够,同时这东西的产量很大,你说的加工B基准面后进行钻孔,再加工B基准面对立的那个面?那个不行,钻孔加工必须从B基准面钻下去,应为图纸要求的四个销孔的位置度太高,都是在6丝左右,以B基准面对立的毛坯面如何定位加工????

网友(点评):
请问你们的车床用多大的卡盘?行程差的不多可以焊个加长爪,既然量大,换个卡盘也可以啊。至于要求高的销孔可以待两平面加工完了再加工也可以,固定用的是那几个凹面里的通孔

楼主:
图片一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材料HT200,不能夹紧外圆,我们这边车床卡盘的行程不够,同时这东西的产量很大,你说的加工B基准面后进行 ...

可否发张清晰一点完整的图片?

楼主:
求大神啊

网友:
看不清楚啊

网友:
楼主,打工的,还是自己的活,打工的就跟老板说,赶不了,太废脑了!自己的,就尽快把活拒了或外发,一点工装夹具的概念都没有?

网友:
毛胚如何?图不全看着DT,可夹

网友:
楼主的提供的条件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