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度的计算

楼主(2014-10-12):
第41题怎么做啊? 找了半天资料也找不到……

网友A:
问的不是刚度是伸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的不是刚度是伸长吧?

同意,答案也是长度来的

网友:
这个刚度是系统的刚度。
刚度就是受载荷的抗变形能力,由图看,载荷减少了一半,变形增加了一倍,刚度应为弹簧刚度的四分之一,即5.2 N/mm

图上的答案是10kg下重物的弹簧变形量,与刚性概念混起来了。建议楼主把书扔了吧,或者直接看国外的技术书籍。国内的资料误人误己,实在是一大害!!

网友(点评):
系统刚度的答案是长度单位来的确实蛮奇怪

网友:
看了4楼的,才明白求得是系统刚度。理解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