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架子叫什么?

楼主(2014-10-12):
如图所示,这个架子叫什么?想用来放薄膜卷料,还想知道有没有适合在这种架子上割断薄膜的方法,最好是简单、安全的方法。希望各位多多帮忙,不胜感激!

网友A:
这是印象派的画作吗?

网友(点评):
是抽象派的。

网友(点评):
每次看到侠这个头像,我都有一种想换电脑的冲动

网友B:
这让人想到了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让人想到了这个

就是和这个差不多的,在南方见过,但不知道叫什么,估计只能找木工厂订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印象派的画作吗?

额,没有画三维图,我以为这个很常见的

网友(点评):
二维图也木有这么简约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和这个差不多的,在南方见过,但不知道叫什么,估计只能找木工厂订做了

我见过大街上有卖薄膜的,一个人字架上摆上好几卷,要几米剪几米,就用剪刀划一下就裁下来了,不过是铁架子,木架子怕是不经用吧,楼主转行卖薄膜?

网友:
我怎么看上去像晾衣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让人想到了这个

弄彩钢板的

网友:
好像木工做的X架子,中间放圆木。

网友(点评):
对头,就是那玩意。这边木头太贵,估计自己焊一个铁的得了

网友:
以前在家里直接拿根竹棍,上面套上薄膜筒,往两个凳子中间一插,简单实用。但不经用,经用的话还是得换其他的

网友(点评):
在公司,这个不太好吧

网友:
楼主这个图让我想起了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