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下关于镜像零件 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4-10-12):
求问零件2是从1镜像过来的 现在我要在2上单独添加个特征
问题是 2添加的话1也会变
请问如何把2和1断开来

网友A:
你的镜像零件是如何得到的,是结构对称的那种话,那是单独生成零件的,那就互不干扰;如果只是简单的位置镜像,而零件仅仅是同一零件的实例的话,那必然不行,因为本来就是一个零件,你以为是两个零件,是你的错觉,或者说你根本不懂你在干什么。
而你这种添加特征的操作就很可笑,什么叫镜像,如果镜像过去的零件与原零件结构不一样,那就不是镜像关系,那应该把第一个零件另存备份档,重新命名为一个新零件,重新插入到装配体中。这样变成两个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镜像零件是如何得到的,是结构对称的那种话,那是单独生成零件的,那就互不干扰;如果只是简单的位置镜 ...

哈哈,谢谢,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谢谢了,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