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布置求助

楼主(2014-10-12):
一个正方形的升降平台,在其中三个角上布置两个光杠一个丝杠,求助是将两个光杠对角放置还是相邻放置好些,或者有更好的方法,谢谢

更新,现在已经改成四杠布置了,单丝杠,未来有条件就换成双丝杠,谢谢大家

网友A:
楼主要先说明一下这个东西怎么用,如果是做升降的话,我就不明白楼主为什么要这样布置,对称一点不好么,只有一根丝杆,还放在一个角上,不会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先说明一下这个东西怎么用,如果是做升降的话,我就不明白楼主为什么要这样布置,对称一点不好么,只 ...

抱歉漏下了,是升降平台
不过非常小,300*300*4的铝板,做3D打印用
只不过是想省下一根丝杠和一个电机顺便还能缩减一下空间,所以用了单丝杠配双光杠的配置,现在结构已经改了,用了单丝杠三光杠,未来有条件就改成双丝杠双光杠

网友(点评):
丝杆不可以放置在中间是吧?这样的话,不论丝杆放在哪个角上,受力都不均衡,运动起来可能会出现抖动、爬行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先说明一下这个东西怎么用,如果是做升降的话,我就不明白楼主为什么要这样布置,对称一点不好么,只 ...

恩,谢谢,那确实只能用四个杠,先单根丝杠试试吧

网友B:
双丝杠,只用一个电机不可以吗?电机输出用同步带传动,带动两根丝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丝杠,只用一个电机不可以吗?电机输出用同步带传动,带动两根丝杠,!

也可以,用同步带就行了,不过带轮的位置还难以确定,空间比较紧凑,不过也是个很好的方案,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可以,用同步带就行了,不过带轮的位置还难以确定,空间比较紧凑,不过也是个很好的方案,谢谢

升降的话,带轮就放在升降的最下面可以?最下面搞块板,四角放两丝杠两滑轨,板的另一侧就放主动点击跟带轮,板的正中心放一个涨紧轮。个人的一点小看法,可能有问题哈!

网友A:
楼主方案还没有确定啊。如果负载和空间可以满足的话,是否可以考虑用一个电缸两根导杆来代替,可以解决单根丝杆的不稳定性和双丝杆的同步问题

网友C:
楼主是做3D打印的啊?
楼主在哪个城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降的话,带轮就放在升降的最下面可以?最下面搞块板,四角放两丝杠两滑轨,板的另一侧就放主动点击跟带 ...

恩,我已经做了双电机和同步带,上置和下置四个方案了,再看看哪个好用吧,结构太紧凑了,四种方案各有牺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方案还没有确定啊。如果负载和空间可以满足的话,是否可以考虑用一个电缸两根导杆来代替,可以解决单根 ...

电缸太贵了,呵呵,自己没事做着玩的,总预算也就一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做3D打印的啊?
楼主在哪个城市?

只是做来自己玩,我在青岛,也不是专业做这个的,架子使用铝型材搭起来的,尽可能的减少加工零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我已经做了双电机和同步带,上置和下置四个方案了,再看看哪个好用吧,结构太紧凑了,四种方案各有牺 ...

我手头倒是有个3D挤压机的sw模型!就是现在公司宿舍还没有通网络,不然可以发给你了,办公室电脑加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头倒是有个3D挤压机的sw模型!就是现在公司宿舍还没有通网络,不然可以发给你了,办公室电脑加密了。 ...

恩,谢谢,不用啦,我已经花的差不多了,已经开始采购非结构件了,结构件还要等加工范围确定下来之后再去买,算一算小两千块钱,好奢侈的玩具,嘿嘿

网友(点评):
楼主做出来了,可要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哈

网友:
自己做啊,楼主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