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机械加工单价明细

楼主(2014-10-12):
求高手指点加工中心/数控车床/线切割加工单价(元/小时)

网友A:
楼主是自己创业做外加工的还是?如果是外加工的话,这个价格没有明确的价格界限,要根据数量,加工难度,材料,加工余量等等因素来定,给你一个参考范围,加工中心一般50-500元/件,数控车价低,一般做批量件(量少在普车上做了,20-40元/小时),这也看区域和客户要求如何,一般单台350-500元/8小时就能做,有的工件是不锈钢或者铜的材质,加工余量大,都可以不收加工费甚至倒贴一点钱的。线割按切割面积计算,计算方式有很多种,我给你贴一个比较详细的: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6MBaVWioJ6pWM3TsPDehUT86n5C8dR3kDr48JhLT0AekAqtasUdup82YhOZZSfWtTc-XKBN8X796slyngJP_E_

网友:
总的来说,做外加工的,要对自己的加工能力能准确的估算,一天下来赚的钱满足自己的要求,价格由你定,比如说一个活,你一天能做一百个,你的理想一天挣五百,那你就定价5块一个,另一家一天只能做八十,他的理想也是五百一天,那他就必须降价,这活就被你抢来了,

网友:
主是自己创业做外加工的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自己创业做外加工的还是?如果是外加工的话,这个价格没有明确的价格界限,要根据数量,加工难度,材 ...

请问楼主说的这个报价是那个地区的

网友(点评):
我上海周边这一带,我不是建楼的,呵呵

网友:
说下我们共公司的吧,普通床子都是30元/h,数控车铣是50/h,龙门铣和加工中心是100元/h,龙刨50~100元/h

楼主:
我讲的是深圳的,近几天了解到数控加工基本为60/h,其他的话还在了解中,想创业,不容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自己创业做外加工的还是?如果是外加工的话,这个价格没有明确的价格界限,要根据数量,加工难度,材 ...

谢谢,长了点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