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蜗杆模数到底是多少?

楼主(2014-10-12):
车间一台减速机坏了,拆开一看,蜗轮轮齿磨没了,准备测绘了做一个,可是算出来的模数不标准。根据标准模数反推的尺寸也不对。数据如下
蜗杆直径26.7mm,双头,螺距6.6mm左右,根据PX=m*PI 算出来m为2.1,但是按m=2算出来的直径又不对。
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测绘蜗杆蜗轮要将中心距先测出,蜗杆没损坏就先测得各数据,之后才能依各阶能测得的外径去试算蜗轮,
最终再和标准模数对照试算,

蜗轮蜗杆的测绘重点在参数的试算先。

网友:
这么小模数,买一台吧,自己做一个时间和成本都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绘蜗杆蜗轮要将中心距先测出,蜗杆没损坏就先测得各数据,之后才能依各阶能测得的外径去试算蜗轮,
最终 ...

大侠说的是 ,只是按照手册上的公式算,俺m等于2算出来的蜗杆外径小,按m等于2.5算出来的外径大

网友B:
可能是变位的吧

网友C:
应该是增径的吧,在做蜗轮滚刀的时候经常这样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变位的吧

变位的话螺距应该是不变的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增径的吧,在做蜗轮滚刀的时候经常这样弄。

请教大侠 ,增径的怎么计算呢

楼主:
刚刚确认了一下,减速机是德国保尔(bauer)BS06-62U/D06LA4/MG减速电机。中心距是40mm,按公式算m应该是2,可是蜗杆外径计算值是30mm,实测是26.7mm.这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