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能看出这是什么东西么?

楼主(2014-10-13):
主视图        左视图

俯视图

看了半天没看出来,求帮助

网友A:
  别的没看懂,有个粗糙还12.5 。

网友:
起个名字:带位置卡槽的T形槽座

网友:
没见过这样式的,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的没看懂,有个粗糙还12.5 。

这是89年的

网友B:
电机导轨?

楼主:
从侧视图上看,感觉这条线是被挡住了啊,咋么是实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导轨?

名字确实叫底轨,就知不道是干嘛的

网友:
看主视图的中间抛开部分,按我们学的画法,这应该是截面图,这样下面就只有一个支撑板,但是看到俯视图右边的抛开部分,下面明显是两个支撑板,或者说主视图中间的抛开部分不是截面图而是个局部剖,这样就理解为这里加了一个横撑,如果是横撑,俯视图应该有虚线。

网友:
底规  主要是起固定作用! 这个底规里放T型螺栓     这个底规底部是跟地面固定连接的  上面是为了固定工件的   我这么说不知道你能明白不?

网友:
有点像三角带轮电机底座,方槽是调整中心距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侧视图上看,感觉这条线是被挡住了啊,咋么是实线的

这是剖视图,用神马挡?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看不太懂,但是应该是什么东西的导轨,有槽,但是槽的粗糙度呢

楼主:
哈哈,谢谢大家了,有点明白了

网友(点评):
哈,放出三维图来给大家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