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冲压力的计算

楼主(2014-10-13):
材质为sus304
板厚为0.7mm

好像是要通过材料力学来计算的吧,看了一天书,没看出个名堂来

补充内容 (2014-10-13 10:34):
只是要求把U形压成圆形,其他的不用考虑

网友A:
建议楼主
将帖子给整理整理,不然会看不懂你要表达啥意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
将帖子给整理整理,不然会看不懂你要表达啥意图。

大概是问 要多少力才能把0.7SUS 冲成个圆圈。 中间不加退料棒能是圆的吗?怀疑

网友(点评):
难道是用扰度计算?

网友(点评):
这样的工法是有回弹问题卷不成正圆的,真圆度就不说,接缝出肯定是会分开。一般这样的工艺是用于建筑五金类产品。

网友(点评):
要算成形力找模具书籍教材就可以估算个可用数值,用材料力学的思维去算就搞死人咯。例如凹模的光洁度、材料端部的表面状况等,方可确定摩檫系数;受力后的正压力又一直在变化,且材料有塑性和弹性变形的混合,很晕人

网友(点评):
接料口是分开的,没关系的

网友(点评):
从俺回帖到现在,楼主给的资讯都还不能满足简单计算式所需的参数。要咋算? ^_^

网友(点评):
用力学思维也只能算个大概吧,真要算的很精确没可能吧,嘿嘿。要不也不会有系数这说法了,对吧。

网友(点评):
我只是要个思路就行了,具体我自己来算。

网友(点评):
用力学思维去算是用于写论文的活,工作上就用近似值便可以应付,况且计算中都会加上安全系数,再没底就直接做实验去取得数据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是问 要多少力才能把0.7SUS 冲成个圆圈。 中间不加退料棒能是圆的吗?怀疑

实物是这样的

网友(点评):
这张图只是半成品,成品外面是圆的,内部则是几个弧形连在圆上。

网友(点评):
大家不要想得复杂了,只要简单的认为是“U形的就好了

网友(点评):
要算剪切再加弯曲,几个力合起来算。

网友(点评):
这产品在20几年前就看过用连续模生产,工作节拍约在60次每分钟。

网友(点评):
这个产品您见过?

网友(点评):
在这楼的1次点评里就已经说的很清楚,2次点评是明确传递一些信息给你。

网友(点评):
大师真神人,请看下楼

楼主:
这个是完整品,其实我最重要的问题是,图上的卷边怎么做?
是不是用模具做还是有机器来做?
还有力怎么计算?

网友(点评):
展开平面时先翻边,再依序卷圆就成。若先卷圆再翻边就会搞死人。

网友(点评):
连续模生产是一种冲压生产工艺,卷料-冲压模-成品。要算力就找冲压书籍或教材,网搜就找得到,工作力远小于其他非正常的接触力。

网友(点评):
我朋友在做这款产品,目前在冲床上只做到半成品,然后再用专机来卷圆,再翻边, 效率有点低,让我来做自动化设备 大师有什么好的信息分享一下

网友(点评):
全机器做的好处是省料,缺点是定位很麻烦。以你目前的条件要卷圆翻边,就只能是先卷圆后再用旋压工艺去翻边;若用模具翻边则筒壁要内外都要抱紧才能防止圆的变形。而且两边同时翻边会使得结构很复杂且易损坏。

网友(点评):
不明确冲床出来后的半成品是啥样子,能说明吗?若是几个内弧已经成型而外侧是平面,则可以参考卷圆机,一次卷圆含翻边。

网友(点评):
半成品就是4楼那个图啊

网友(点评):
确实是先卷圆,在抱紧状态下,用钻床来旋压。只是手工操作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完整品,其实我最重要的问题是,图上的卷边怎么做?
是不是用模具做还是有机器来做?
还有力怎么计 ...

俺的看法是这样不利于后续成型加工,模具就不要成型那个U型,直接是平的出来,最好不要和料带切离则可简化后续的整列工作。
用以下网搜来的资料拼凑出一次两侧同时卷圆和翻边是可行的。

参考这资料  http://www.chinadrum.net/Jishu/19980201.html
 图5 二辊卷圆机工作原理

或是借鉴这样卷圆和翻边同时完成的工艺

卷圆和翻边同时完成的辊型可以参考这样的原理,将两者合并后修改成自己的轮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的看法是这样不利于后续成型加工,模具就不要成型那个U型,直接是平的出来,最好不要和料带切离则可简化 ...

有些图片显示不了,能不能把原始链接发给我

网友(点评):
俺还以为是俺的网速问题 ^_^。

网友(点评):
看看,是否还有图片未显示,请告知

网友(点评):
完全可以了,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些图片显示不了,能不能把原始链接发给我

图5 二辊卷圆机工作原理  在这网页里 http://www.chinadrum.net/Jishu/19980201.html
http://p2.so.qhimg.com/bdr/_240_/t0101b6931628b21b52.pn

借鉴这样卷圆和翻边同时完成的工艺

将两者合并后修改成自己的轮廓。

网友(点评):
本楼给出的图片链接还是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5 二辊卷圆机工作原理  在这网页里 http://www.chinadrum.net/Jishu/19980201.html
http://p2.so.qh ...

大师你太辛苦了

网友(点评):
辊轮部分可以参考 "滚压成型" 工艺。

网友:
不知LZ的批量和是否还要换尺寸规格!如果成批大量,规格很多的话俺能奉献一昏招,搞一个专机!

网友(点评):
据说批量很大的,而且规格类似 你说的专机是指哪种

网友(点评):
干少量的就没有必要啦!就叫打捲机吧!

网友(点评):
你是在指LIAOYAO大师指点的那个原理么?

网友(点评):
那么你的想法是?

网友(点评):
没有楼下好,昏地很还是不出吧吧!

网友:
用力学思维去算是用于写论文的活,工作上就用近似值便可以应付,况且计算中都会加上安全系数,再没底就直接做实验去取得数据咯。
我只是要个思路就行了,具体我自己来算。
用力学思维也只能算个大概吧,真要算的很精确没可能吧,嘿嘿。要不也不会有系数这说法了,对吧。
从俺回帖到现在,楼主给的资讯都还不能满足简单计算式所需的参数。要咋算? ^_^
接料口是分开的,没关系的
要算成形力找模具书籍教材就可以估算个可用数值,用材料力学的思维去算就搞死人咯。例如凹模的光洁度、材料端部的表面状况等,方可确定摩檫系数;受力后的正压力又一直在变化,且材料有塑性和弹性变形的混合,很晕人
这样的工法是有回弹问题卷不成正圆的,真圆度就不说,接缝出肯定是会分开。一般这样的工艺是用于建筑五金类产品。
难道是用扰度计算?
确实是先卷圆,在抱紧状态下,用钻床来旋压。只是手工操作麻烦。
半成品就是4楼那个图啊
不明确冲床出来后的半成品是啥样子,能说明吗?若是几个内弧已经成型而外侧是平面,则可以参考卷圆机,一次卷圆含翻边。
全机器做的好处是省料,缺点是定位很麻烦。以你目前的条件要卷圆翻边,就只能是先卷圆后再用旋压工艺去翻边;若用模具翻边则筒壁要内外都要抱紧才能防止圆的变形。而且两边同时翻边会使得结构很复杂且易损坏。
我朋友在做这款产品,目前在冲床上只做到半成品,然后再用专机来卷圆,再翻边,
效率有点低,让我来做自动化设备
大师有什么好的信息分享一下
连续模生产是一种冲压生产工艺,卷料-冲压模-成品。要算力就找冲压书籍或教材,网搜就找得到,工作力远小于其他非正常的接触力。
展开平面时先翻边,再依序卷圆就成。若先卷圆再翻边就会搞死人。

网友:
本楼给出的图片链接还是不行啊
评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