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屏工作站变单屏幕后,solidworks不显示在主屏。

楼主(2014-10-13):
悲催了

网友:
工作站上用sw,你是画图还是分析?

网友:
你还悲摧了,你都用上双屏了
不显示在主屏,谁是主屏,就把显示器接到那个显卡接口上

网友:
上次金山词霸也是这样,找不到。。。
后来,好像是点了什么操作,右键,然后最大化吧,就回来了。。。

网友:
你直接关掉双显示,把正在用的设置成唯一显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