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配合零件的偏差应该怎样标注,有没有什么技巧

楼主(2014-10-13):
各位大侠,非配合零件的偏差应该怎样标注,有没有什么技巧。谢啦

网友:
非配合还标注什么公差,自由公差不就行了。

网友:
非配合的公差,怎么好加工就怎么来就行了吧。

网友:
看下手册里面一般公差的概念就明白了

网友:
这个是要根据你的零件要求定的吧。没特定要求,按一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