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数14 ,齿数13的齿轮可以加工出来吗?

楼主(2014-10-13):
模数14 ,齿数13的齿轮可以加工出来吗?是不是需要根切,加工是注意什么?使用时注意什么?

网友:
用范成法要考虑根切的,做变位设计吧,同时考虑大齿轮强度与啮合的重合度,

用‘单指’切就没有根切了,但要计算重合度,同时考虑齿底修正,否则无法啮合

网友(点评):
多向九九八学习,不容易,

网友:
2楼说的对,见过的这种大模数,少齿数的齿轮一般要做滚刀的话需要大变位,并且由于齿轮齿根切得太多,强度不大好,渐开线起点要大一些,用指型铣刀加工精度不好弄,看设计要求了。因为最后都是磨齿的,问题也不大,使用上不大了解,我们只做刀具,接触不多。

网友(点评):
大型车上类似传动系统很多,有些行星系只有10齿,GE还有9齿的,修型有专利的,米国用‘单棍刀’的多,30年代就有,其分度水平比较好,大型玩刀的,这类‘单棍’都是特殊定制的,技术附加值比较好,很贵的,

网友(2015-01-31):
见过一种齿轮  模数60多  齿数也就20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