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型圈径向密封的几点疑问

楼主(2014-10-13):
1.国标中有关于O型圈径向密封及其沟槽的选取规定,但发现这都是基于孔轴的配合在H8/f7的基础上制定的,如果我们设计的孔轴配合不在这样,那么我们怎么去选取密封圈及沟槽尺寸呢?
2.大家一般在设计这类密封时是根据国标规定来选取尺寸还是根据密封圈供应商给出的"密封件手册"设计选取的呢?
由于刚入行,涉入不深,还请大家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径向密封O型圈还有分动密封和静密封,沟槽尺寸有些不同。

对于 “如果我们设计的孔轴配合不在这样,那么我们怎么去选取密封圈及沟槽尺寸呢?” 要先找到O型圈的压缩量(通常是依据材质不同有所差异)来考量,由于孔与轴是俺们可以控制的,就要去改孔与轴来配合O型圈,当然你也可以去定制O型圈来配合你。

网友:
一般来说我们是根据标准O型圈的公称直径来设计孔或轴的。但是一般来说,O型圈密封的压缩量范围其实还是很大的,并没有非要H8/f7这么严格,楼主可以根据孔和轴的公称尺寸来选取O型圈应该问题不大的。

网友A:
个人意见   O型圈讲压缩量的    符合10%-30%  就可以了   沟槽宽度去O型圈线径的1.5倍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意见   O型圈讲压缩量的    符合10%-30%  就可以了   沟槽宽度去O型圈线径的1.5倍即可

请友友说详细点,沟槽宽度去0型圈线径的1.5倍是什么意思,线径指的是什么,望指点

网友(点评):
沟槽宽度取O型圈线径的1.5倍 线径就是O型圈直径啊

网友B(2014-12-02):
做密封的话建议去看一下NOK的O型圈选型那本书,看完基本都知道了

网友(2015-08-08):
引用 网友B:
做密封的话建议去看一下NOK的O型圈选型那本书,看完基本都知道了

o型圈内径该怎么选取呢?

网友:
H9/f8也行

网友(2015-09-30):
满足相应压缩率即可

网友(2015-12-14):
一般的按着设计手册去设计沟槽不会错,如果压力大的话,增加相应的挡圈.

网友:
刚刚实习  涨知识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