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焊接夹具设计时需要注意那些?

楼主(2014-10-13):
小弟刚接触机器人焊接  请问机器人焊接夹具设计时需要注意那些?

网友:
可以先去买本焊接夹具设计的书看看嘛

网友:
夹具啊这个问题太宽泛了。。
首先 取/放零件要方便。
定位方式  和  限位方式要考虑好。。
用气动还是液压。。钣金厚度。。夹具尽量轻。
加工过程对零件表面不要造成损伤。

嗯,暂时想到这么多。。欢迎补充

网友:
装夹定位方便,最好所有焊缝都能摆成船形焊缝,对焊接变形大的要考虑反变形。

网友:
你这个问题太广泛,你下次有具体案例,可以拿出来问。除了一般焊具要注意的意外,要注意机器人的枪摆不摆的过来

网友:
普通治具要考虑的是定位和夹紧2个方面,定位一是重复定位精度 夹紧要考虑工作时产生的力,夹紧力大于产品受的外力,二是不能引起产品的塑性变形

焊接治具因为是2个或多个物体连接在一起,考虑的比普通治具多一点,首先要分清主次以及可能产生变形部位以及焊接过程中热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