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平面二次包络环面蜗杆”的真相

楼主(2014-10-13):
通过验证,我想告诉大家!数控车是不能加工这种蜗杆!只能说是近似加工,而且有两个地方是近似的!
一、由于用的是切槽刀,牙的底部必然是平的
二、如果是环面的,那么要求牙的两条侧边是相等的,从我发的这个图看是不相等,那么,有些同行蜗杆的牙的两条侧边看上去是相等的呀!原因是:他加工的蜗杆的弧面半径比较大!所以基本上看上去是相等的!

所以在 jiangssli的帖子中,我同意 jc1984的观点和理解他的疑惑!

所以 jiangssli加工的也是近似的,在上面两个方面是近似的,只是 jiangssli加工的零件虽然是近似的但是满足了实际的需要所以近似的地方可以忽略了!这才是真相,请各位清醒一下!

网友:
请把原主题贴出链接。

网友:
数控除了单轴走直线,其他要二轴联动的本来就是近似的呀,你的所谓真相在哪里?

网友(点评):
你没注意到ID是最近两天注册的吗,一个新ID能注意到最近的大事件还能自己亲自证明,足见ID背后的人不一般

网友(点评):
的确,是个有心人

网友(点评):
哈哈,那个数控加工曲线是100%的?没有误差的?没见过,我当时读那个帖子,对人家的计算与编程能力还是挺佩服的,

楼主:
问题只有在辩解和讨论中才会更清晰!无论什么样的观点,说说原因!

网友:
两侧边不相等是因为你的程序是错的,由于使用的是切断刀齿底是平的的确是有这样的问题,你说的车床车环面蜗杆有问题的确是有问题,但问题不是你说所的那种。而是曲线修型,你可以看看我用vt模拟的图片。两侧是不是相等的

网友:
你的程序问题在于借刀的时候根本就不是走圆弧,而且看起来你的齿型根本就不是指向一点,而是垂直于Z轴。你可以看看我模拟的图片画红圈的部分,如果你真的理解了数控车环面蜗杆,就会知道我的图为什么会出现两个不在同一侧的台阶了。我的程序如果用切断刀宽度很小的情况下那么地面就是接近一个圆弧

网友A:
你说的很对。楼主模拟的蜗杆只是相似。那不是包络蜗杆。楼主还没有弄明白其中计算规律。还应该继续努力。但是你认为的曲线修型是个问题。我到认为数控车可以做的很好。

网友A:
如果你是用点拟合来做圆弧的话,应该很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很对。楼主模拟的蜗杆只是相似。那不是包络蜗杆。楼主还没有弄明白其中计算规律。还应该继续努力。但 ...

数控车加工的能用就成,如果是精度高的那就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用点拟合来做圆弧的话,应该很好解决。

刀尖是平的,无论你怎么点拟合也改变不了割刀宽度的那段直段。

网友:
修型曲线与精度是两码事,还有齿根园又不参与啮合。是否是直线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刀尖是平的,无论你怎么点拟合也改变不了割刀宽度的那段直段。

我想说的是有点拟合加工圆弧的话,可以很好的解决曲线修型的问题。

楼主:
之前是我认识有误了,回复不让发送图片!在此感谢各位的发言,我已经加工出来,也像第一个和比我先做出来的致敬,在此也想告诉 jc1984,一些疑虑应该可以解决了!为防止误导大家,我发了一个新帖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d=371228&extra=,其中有图片!

网友(2014-11-13):
总是感觉做蜗轮蜗杆的人的数学功底比较深 有点高大上

网友:
这个仿真软件真不错

网友:
蜗杆的二次包络加工用普通的数控车是无法精密加工的,需要四轴联动的机床

网友:
尊重各位的钻研精神,平面二次包络环面蜗杆是数控宏程序的高级应用,佩服高手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

网友C:
看完后我笑了,太搞笑了

网友(2015-01-08):
引用 网友C:
看完后我笑了,太搞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