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式涨轴,哪位社友了解

楼主(2014-10-13):
最近看到一些结构比较紧凑的机械式涨轴,以前用的气涨轴比较多,但一些厂家的气涨轴很不稳定,用的时间不长就不怎么好用了,有大侠了解这种机械涨轴么?

网友A:
塑料薄膜真空镀铝机的放料轴、收料轴用的是这种机械式胀轴而不用气胀轴,目的是避免气胀轴泄漏而影响工作室的真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薄膜真空镀铝机的放料轴、收料轴用的是这种机械式胀轴而不用气胀轴,目的是避免气胀轴泄漏而影响工作室 ...

大侠说这种情况确实是,我们所使用的环境倒是没有那么苛刻,也是经常发生泄漏的问题

网友B:
载重怎么样?我们之前用的机械式涨轴,后面改为气涨轴没看到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载重怎么样?我们之前用的机械式涨轴,后面改为气涨轴没看到有问题。

几十公斤而已,可能各个厂家的质量不一,你们机械涨轴改用气涨轴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呢?

网友(点评):
容易憋死,所以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