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产品,投建一个精加工钣金厂,设备该如何选择与搭配?

楼主(2014-10-13):
就以图片附件类产品,年产10000-20000套来讨论
1.投建一个精加工钣金厂,设备该如何选择与搭配:种类、品牌、型号、数量、资金

2.钣金厂产能有否估算的经验可套用
3.人员团队该如何配置
有其中相关经验的资深人士,来给发表下意见吧

网友:
这个我们这边有个厂家做这个。

网友A:
如果产量如您所说,可使用钣金柔性线,可考虑使用激光冲床复合机+自动折弯中心。或者冲剪复合机+自动折弯中心。也可以单独使用自动上下料的数控冲床。

网友:
其实如果量产,结构都稳定不动了,还是上压力机用模具来做,又快质量又稳定,但是改动就得换模具。数控柔性线产品改动比较好弄,通用性强,但价格也强,一条线没个2000万弄不下来。

网友:
精加工啊   你是做全套吗   包括粗加工吗?    车床   铣床   磨床......多了   想找人合作吗?欢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产量如您所说,可使用钣金柔性线,可考虑使用激光冲床复合机+自动折弯中心。或者冲剪复合机+自动折弯中 ...

1.产品是该类产品,有不同规格型号
2.生产过程中客户势必会不断调整需求(目前客户性质)
所以初期上设备,自动化生产线不会做为考虑重点,待实际生产稳定后,如果确实有必要再考虑
我现在主要是对钣金的各类设备的规格适用范围和生产效率,及 量上的相关搭配不太了解
简单的说,咋目前对钣金深入度不足
如果有行业人士给个全面系统的建议或相关资料介绍就好了

网友:
找专业人士帮你盘算盘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1.产品是该类产品,有不同规格型号
2.生产过程中客户势必会不断调整需求(目前客户性质)
所以初期上设 ...

11月份上海有个工博会,你要的各种钣金设备都有。看照片基本上需要一台数冲(貌似有成型件)、一台激光切割机、折弯机三大件是要配的。

网友B:
你做的这个产品是银行ATM机   公共场所取号机 排号机吧 ,我这边有做这块的企业。 你的量算很大的,整套钣金都自己做的话 设备投资不小。  主要设备 激光切割  数控冲床  数控折弯机  数控剪板机  精密冲床   铆钉机  焊接机等 。甚至喷涂线都可以自己上的。至于品牌 数量 资金   就你刚提的几点不好做   ,品牌直接跟资金挂钩的

网友:
你是哪里的 如果是福建这边的可以联系我 353343112QQ

网友:
浙江钣金厂,有需要可以联系
wins0018@163.com

网友C:
搭建一个新厂应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项目,软件硬件
我是一名钣金工艺人员,所接触到的到产品和你的也非常类似
主要从我接触到的加工工艺一步步来进行的话
1.下料:激光切割机(推荐德国Trumpf)+转塔数控冲床(考虑机柜有成形孔),当然资金充足可以直接激光+数冲一体
PS:大批量生产可以买双激光头的,板厚小于10mm的,3030功率就可以了,根据月订单量逐步增添数量,需提前采购
2.冷作钳工:去毛刺机+震动气抛机+打磨机+机械臂攻丝+压铆机(推荐宾姆)
3.折弯:结合目前国内的人工费用以及后续的使用,不推荐采用自动折弯中心,推荐trubend 5085  压应力850KN 折弯程度2210mm,最高的精确度,最高的轴强度,应该能满足你这种ATM机柜的规格 4台
4.焊接:CO2气体保护焊机(适用碳钢)+氩弧焊机(适用不锈钢)+电容储能式螺柱焊机 后续订单量上来可以考虑机器人焊接,高效的焊接效率及完美的焊缝
5.喷涂:看起来是喷涂表面,ATM机的外观要求应该是很高的,成本允许的话喷涂工艺尽量放在内部做,其他表面处理如镀锌、镀镍、铝板的铬酸氧化及阳极氧化用量不大,外协给专门的厂商
6.应该还有一些简单的机加工件,考虑到开厂以后会接别的订单,这部分投资也可以考虑
7.最后的装配工序当然需要投资自己做

网友(点评):
,价格最好写上去,好做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搭建一个新厂应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项目,软件硬件
我是一名钣金工艺人员,所接触到的到产品和你的也非常类 ...

楼上的专业,
如果这个项目稳定的话而且能长久发展的话,推荐用通快的激光切割机(也可考虑激光+冲床))及数控折弯机,性能稳定精度高,
工厂建设及设备采购布局,是一个系统活,还是找个专业的咨询一下

网友D:
这种算是小Case, 我们公司是做ATM机,游戏机,医疗查询机,保险柜等

网友:
要是投厂的话,全部自己做下来,估计上千万的

网友:
所有自己加工组装喷涂 ,没有个3 4百人的工厂做不下来,想象一个月工资多钱,这么多人需要多少设备,厂房都是一个不小的开支,最起码得有5千万来运作!

网友:
这也不算什么新型产品了,楼主是有关系所以挤进去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做的这个产品是银行ATM机   公共场所取号机 排号机吧 ,我这边有做这块的企业。 你的量算很大的,整套钣金 ...

认同

网友:
自己做品牌自己生产?我知道的品牌都是委托加工然后自己工厂装配的。

网友E(2015-01-27):
1、设备配置:
A、下料:激光切割机两台(3000W功率),品牌自定吧,现在市场上比较多,建议采用光纤激光机;转塔数冲,两台;16t,50t,100t,200t普通冲压各一台,模具若干; B、折弯:折弯机4台;C、压铆类工序:气动压铆机3台,气动攻丝机2台,气动拉铆枪两把,台钻手枪钻若干;D、焊接:气保焊机、氩弧焊机约15-20台;焊接平台、工装15套;E、打磨抛光:角磨机,气抛机等若干;F、喷涂丝印标签之类就外协吧;初步估算至少也得要个1500W左右。
2、产能估算:按人均产值约35-40万元估算
3、团队:管理人员15-20人,工程技术人员3-5人,操作工人按产值评估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希望能给您带来帮助!

网友:
楼主,我们专业做ATM机的配套滑轨,压铆紧固件等产品,有需要可以合作!QQ2442975729

网友:
两台数控转塔冲床 一台机床切割 三台折弯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1、设备配置:
 A、下料:激光切割机两台(3000W功率),品牌自定吧,现在市场上比较多,建议采用光纤激光 ...

兄弟给的解答比较有参考性,是一直处于钣金行业的管理层吗?
1.技术人员预期相符,不过管理人员你的建议是包含哪些,怎么会要这么多?
2.设备初次投资1500W左右,这个价大侠是否有心给张明细表(初步了解了下,国产与进口设备差别还是蛮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算是小Case, 我们公司是做ATM机,游戏机,医疗查询机,保险柜等

兄弟,如果以你的资历是小Case,可否赐教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给的解答比较有参考性,是一直处于钣金行业的管理层吗?
1.技术人员预期相符,不过管理人员你的建议 ...

他所指的管理人员是指除了直接生产工人外所有人吧,你这个年产值近亿,必配部门:经理、财务部、生产部、采购部、销售部、质检部等,每个部门2到三人不就将近20人了。激光和塔冲的配比要看材料和工艺的,如果材料为镀锌板之类,零件上冲压成形工艺多,那么就增加塔冲,减少激光。1500万的预算,不可能全部进口设备,进口激光基本在400万以上,数冲200万以上,折弯机100万。预算足就通快之类,稍差就阿玛达,再少那就进口国产掺杂。个人感觉激光国产进口差价比较大,国产性价比比较好,光纤激光可以用国产大族替代,数冲尽量进口,折弯机国产。

网友:
要是没有工厂基础就做这个的话,除非你很有钱,不然我建议你不要直接去做制作这块,设备成本过高。
你可以是找人合伙,或外包,然后自己再做组装。
然后自己慢慢的去做一些简单件的制作,慢慢接手,急不得,除非你很有钱收购整个公司。

如果你想钣金下料到喷涂装配都自己做的话,没个3-5年还真做不下来的,前提是这3年你公司还能存活着

网友:
呵呵 肯定要有一个长远的打算和专业人士的分析 不是一下子就行的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