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标尺寸对吗

楼主(2014-10-13):
这是拖拉机离合踏板 , 数控火焰切割成型的 , 我的尺寸标注 还有公差标的对吗?谢谢。

网友A:
你自己按照你标注的尺寸画画看是否可以画出一个同样的东西呢?

网友(点评):
说到点子!

网友(点评):
这都还是最低级别的要求。更高的要求还要考虑设计基准兼顾加工基准。

网友:
尺寸有重复的地方有缺少的地方,反正我看这尺寸不可能画的出。

网友:
感觉不是那么顺眼。。。反正你是进数控,有CAD图就可以加工出来,如果是我标注的话应该会标圆弧角度不是用156.6±2.5和8.3这两个尺寸。。。

网友:
这样标,做不出来的。。。

网友:
你这缺少尺寸,现在这图上还多了几个没用的尺寸。

网友:
先说尺寸,尺寸8.3,正负公差1,主尺寸精度到30道,公差却是正负1。
正负公差2.5是这工件经数控切割后机床加工用的吗,这么理解行不行,如果不行,只能理解成,公差正负2.5用数控火焰切割机的精度来保证,查了下,在线性尺寸的一般公差中是最粗糙级的。但是,线性尺寸的一般公差是用于金属切削加工的尺寸,其它工艺参照使用。
线性尺寸的一般公差,一般不检验,一般不在图上标注。

网友(点评):
这么大的公差是没有必要标注。个人觉得设计尺寸是和相关连接零件(有时已经存在)有关,不同意楼主说的不能标小数。当然,设计的时候尽量用整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按照你标注的尺寸画画看是否可以画出一个同样的东西呢?

我标尺寸的时候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的确是能画出来

solidworks草图的完全定义状态,草图变黑,说明图形已经被驱动尺寸完全约束,而且不必使用楼主图中全部尺寸就可以完全定义草图,当然,没使用尺寸8.3,而定义了弧的弦长尺寸,这个比较容易测量。
solidworks草图的完全定义状态,能够判断出哪些尺寸约束着图形,而那些从动尺寸一般被当成尺寸链中的封闭环,用于积累误差。

网友:
应该标出圆心和角度,这样好画图,好理解

网友:
寂静天花板,小白们的好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