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装阀阻尼孔后面有一个通孔螺丝,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4-10-13):
我们厂有一台一万吨大压机,用的插装阀阻尼孔后面有一个通孔螺丝起什么作用?

有大虾告诉小弟一声吗??

网友A:
阻尼孔,稳定和保护液压元件。

网友:
小声得告诉你那就是阻尼

网友:
堵或不堵  起到改变内控外控的作用   可参考力士乐或立新 华德的样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尼孔,稳定和保护液压元件。

那是阻尼螺丝。。。。

网友B:
阻尼
请把你们1万吨压力机液压原理图传上来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尼
请把你们1万吨压力机液压原理图传上来大家看看

原理图很简单的,就是四个大插装阀组成的换向阀

网友(点评):
传上来,让大家见识见识 以后有什么问题,我们也好帮你分析啊 共享资料,共同提高

网友C:
无图无真相!谈论暂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图无真相!谈论暂停吧!

级低刚能上图

网友:
调节压力稳压的把

网友C:
那个也是属于阻尼中的,可以变成很小的孔,或者装堵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也是属于阻尼中的,可以变成很小的孔,或者装堵头!

那个孔要比插装阀上的孔要小吗?上回拆的时候我没注意看

网友(2014-12-13):
是小的,阻尼孔在一定的范围内越小阻尼越大吧!

网友:
调节压力稳压

网友:
图片?应该是加工阻尼孔时留下的工艺空。

网友(2015-05-01):
起到改变内控外控的作用

网友(2020-01-23):
上图,请上清楚一点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