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怎么能经济做好这个零件

楼主(2014-10-13):
主要是12外圆和R6.1球头的粗糙怎么样能稳定受控。

楼主:
这个零件

网友:
抛光,电镀,
如果是不锈钢,我感觉车的光洁度应该没问题,尖上有点,钳工处理一下,你能不能把干完的,发上来看看,

楼主:
不锈钢304能做到要求的粗糙度?我们现在12外圆是用无心磨,但一般都是保证不了,R6.1球头刀片很快要换,要不然达不到,很块出现刀纹。现在用的是38铬钼铝调质材料车,因为球头要有硬度要求,半精磨后还要进QBQ,再粖磨12外圆。总体感觉废工废时,粗糙度不受控。因为每个月有上万件。

网友:
0.1的粗糙度啊!我晕!除了磨还是磨啊  磨中无心磨! 不用纠结了 你们的方法已经够简单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锈钢304能做到要求的粗糙度?我们现在12外圆是用无心磨,但一般都是保证不了,R6.1球头刀片很快要换,要不 ...

0.1的粗糙度,零件肯定得有一定硬度了,否则磨出来也没用
上万件的量挺大,这是个好活
那个r6.1的球头能磨出来吗?
我对加工了解不深,只是探讨下

网友:
SR6.1

网友:
外圆12和20没有同轴度要求?是阶梯轴,无心磨怎么磨的?

楼主:
阶梯轴一次车出来,同轴度是没问题的,现在有人提出来用滚压12外圆和R6.1可以提高表面粗糙度,同时可以提高硬度。我们目前是先粗糙车,再半精磨20、12外圆,再进QBQ热处理,HV600-740,再精磨。但无心磨也是挺保证粗糙度0.1的,所以现在就想找一个好方法能让粗糙度稳定受控,同时SR6.1的球头现在粗糙度做到不好,因为数车的时候,刀片磨损后很容易就出刀纹,很达处理,粗糙度保证不了。

楼主:
SR6.1球头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磨,数控磨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