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能快速在车床上找正不规则的圆的圆心?求助

楼主(2014-10-13):
怎样能快速在车床上找正不规则的圆的圆心?

网友:
划线,顶尖顶点,四抓调整

网友:
不规则能叫圆?不是圆哪来的中心。——外行凑热闹ing。

网友(点评):
椭圆?半圆?3/4圆?应该可以归类不规则圆吧。。。哈哈,愚见。。

网友:
4方体在中间车个园,难道不叫园, 2楼方法很对,划线,顶尖顶点,四抓调整,一般都这样搞,如果更精密,就用百分表找中心吧

网友:
如果是方的,可以先划线,四爪顶尖大概位置调好,然后百分比跳平面,打孔留余量,然后用卡尺测圆外围到方体的距离,慢慢调到四边量着距离一样就可以了,具体还要看孔的位置公差是多少,越准越难调

网友:
同意2楼同志的意见。

网友:
4楼总结的不错 就是这找正的

网友A:
有批量的话,可以考虑做芯轴,装夹完毕,拿掉芯轴,再车加工,这样效率最高,也找的比较好

网友:
先看是什么样的工件再讨论啊。

网友:
要看工件的结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批量的话,可以考虑做芯轴,装夹完毕,拿掉芯轴,再车加工,这样效率最高,也找的比较好

心轴是什么?有图片么?

网友:
同意2楼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心轴是什么?有图片么?

其实就是个与工件要加工的毛坯圆直径相同或略小的圆棒,前头的定位部分与机床回转中心同轴,后头的与工件配合,然后装夹,最后将它拿掉就可以加工,这就是自为基准。当然与毛坯定位的部分可以是锥的,这样应用会更广,注意三点接触

网友:
批量活做专用夹具定心,单件或少量用通用治具慢慢来!

网友C:
先看看工件结构再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看看工件结构再讨论

是要考虑批量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