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304干切,大家别吹嘘,来点干货

楼主(2014-10-13):
      最近大家都在闹,可小人物还要干活,为了晚上还可以吃上一桶方便面,哈!

视频是近期在加工一活,材料304,无缝管63*2.5,具体见视频,就不上图了,都说不锈钢不好加工,我怎么觉得和加工45#没区别呢!304质软,比较韧,刀粒受切屑影响,大部分都在其正常寿命时间之内蹦刃了,有时候不小心一件没加工完又要换刀了!这活是一粗活,所以没有精车,一刀过!

视频的亮点(本人认为的亮点,哈,也许很多大侠都这么干,献丑了!)全程干切,一是利用加工硬化断屑(外圆刀的在正常寿命范围内失效主要是因为切屑缠刀而把刀刃直接拉蹦刃,再说不断屑排屑也不方便;二是利用材料受热变软防止切断回弹而造成切断刀蹦刃失效(这活干切,最初的想法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结果顺便把切屑缠刀的问题也解决了,哈)

网友:
我不是玩这个的,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点个赞。

楼主:
厉害倒不厉害,只是解决工作中本人之前未遇到的问题而已。厉害的都不怎么干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厉害倒不厉害,只是解决工作中本人之前未遇到的问题而已。厉害的都不怎么干活的!

能详细介绍下具体的要素么?(加分鼓励)

网友(点评):
大侠,在你老面前搬门弄斧了,现在不方便,明天吧!

网友(点评):
壁薄,屑少,干切可以,否则沾屑,不利切削。材料受热变软防止切断有一定作用

网友:
可以,加工是没有最好,只求做到最好!

网友B:
刀片型号,厂家,切削参数能否共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片型号,厂家,切削参数能否共享呢?

       可以,外圆W型,us735,切断us735,nx2525,克洛伊的pc9030也将就用下。
        材料悬身:78mm
        外圆最大线速135m/min(由于管料有两米长,避免把机床掀翻,刚开始几件的线速会降80%),单边深1.5mm,走刀0.15。其实线速进级切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己调整的!
      由于切断处的外圆未加工,所以切入时线速降20%,进入连续切削后把速度恢复为120m/min,走刀F0.08
其他如楼下所说的盘型屑什么的,很难办到,刚开始的几件可以实现,但是这里追求的是耐用高效!

网友(点评):
切断走刀F0.05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外圆W型,us735,切断us735,nx2525,克洛伊的pc9030也将就用下,最大线速135,其实线速进级切深可以 ...

期待楼主给出湿切和干切两种工况下刀片使用寿命的对比。

网友(点评):
这恐怕满足不了你的要求,没有这个条件!

网友(点评):
不用对比了,湿切比干切刀具寿命要多几倍。看转速和割刀,转速不加水高了,割刀出的屑子马上就红了。能加工几个活楼主心里知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期待楼主给出湿切和干切两种工况下刀片使用寿命的对比。

要对比的话,要有大量的加工数量作为参数。

网友:
楼主是个实干家!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对比的话,要有大量的加工数量作为参数。

我需要的就是这个

网友E:
实实在在的经验之谈,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304据说容易粘刀 没明白大侠怎么避免的  给小弟说详细点最好 谢谢大侠

网友:
貌似切到最后车断的时候,材料热到发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实实在在的经验之谈,感谢楼主分享

我都是这样认为,我一直在用pc9030呵呵!

网友:
干切,切断时都红了,顶一下。

网友F:
切削的时候感觉控削还是不行!

网友(点评):
请教问题在哪里!?

网友(点评):
车外圆铁削不断,车槽切断时铁削进入工件时候摆动还属于正常,不过再切入进去还是发散型不是呈现盘状。所以我觉得楼主的切削控制并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详细介绍下具体的要素么?(加分鼓励)

仅作为参考

视频我发不了 就不发了

网友(点评):
专业精湛,热心助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切削的时候感觉控削还是不行!

个人感觉盘状切屑只适合在切刀反置或切削深度较浅的情况下使用,刀具正置时,若切削深度较深,盘状切屑不易排出,当与工件两侧摩擦并因切削温度上升,会与工件粘黏,容易“扎刀”

网友(点评):
我这里有个直径60毫米的实心棒料割刀的视频。都是盘状出削,盘状态下的铁削宽带你可以量下,一定是比你的槽宽小的,方便排出。如果那么大的切深 不是盘状很难出来。 大侠要视频可以私聊!

网友(点评):
别在这切屑上纠结了,出不了盘状屑就干不了活?我可以报证比出盘状屑安全,不相信可以试试,不过切断刀没有刀板型的,切40以下的棒料随便来,40以上的就没这条件了

网友:
偶像,膜拜.

网友:
我切断直径26,壁厚3MM的无缝钢管的时候,转速1500,进刀f60,nc3020,出盘状屑但是会憋屑,还请指点

网友:
管料2米长,露出机床的部分是怎么固定的呢,向您请教一下

网友(点评):
在机床后面加个固定架,用轴承带动,

网友G:
一刀4MM,我们公司专门做304,而且是焊接件,改天拍个视频你看下

网友(点评):
不知你的一刀4mm是什么参数,201单边4mm都是小菜了!

网友H:
实例:耐热不锈钢粗铣,干切比试切刀具寿命提高20%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实例:耐热不锈钢粗铣,干切比试切刀具寿命提高20%以上。

什么不锈钢是叫耐热不锈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刀4MM,我们公司专门做304,而且是焊接件,改天拍个视频你看下

机床是00年的老机床,304不锈钢,用的京瓷的0625刀片,一刀4MM,转速1800,进给F600,这速度应该可以吧,而且也没加水,一面刀尖可以做500件左右,淘宝买的,16.5一片,精加工,正负0.02进给F350,用的PR930,一面刀尖可以做800件左右,工件都很长的,最短的也是380,长的700多的,长的外径大,一个产品上面3个材料,20号钢,和304,303,焊接在一起,粗车因为台阶多,前面几个台阶都是5MM余量,
  机床的选择也很关键,用现在的新机床反而不好做,进给太快的原因还是什么,
  00的机床金火的,系统用的仁和,G90  G94都不支持的那种

快速倍率都只有3000,现在的机床都上万的

网友(点评):
不错,有空多聊聊,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
不锈钢难加工主要在于不锈钢导热性能不好,料屑受热容易在刀尖形成积屑瘤,这是导致刀片损坏的主要原因,当然,不锈钢种类比较多,拿304来说,粗加工散热会比较好,碎屑比较大,刀具不易损坏;但是,如果是要精度,精加工的时候没有冷却估计效果不会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厉害倒不厉害,只是解决工作中本人之前未遇到的问题而已。厉害的都不怎么干活的!

大哥的,无缝管那里买的啊。。什么料!

网友(点评):
不是,早说了吗,大侠

网友(2014-12-19):
做玩具的吗?

网友(2015-03-23):
304干切,学习了

网友:
干切不加风冷?这样比湿切加工加工数量多吗?工件因为热变形对精度影响如何?值得探讨

网友(2017-08-15):
这尼玛切断下来不摔得到处是磕碰啊?

网友(2017-12-09):
不锈钢干切还真少见

网友:
可以,
可以,
可以,
可以,

网友(2018-09-16):
不知道刀头能加工几个

网友:
刀具寿命?你这个精度不高。可以直接干。我这里都是0.015的公差带。外径10以下,不敢这么干,都是留0.1-0.2的余量再做的,主要考虑刀具寿命问题

网友(2018-10-26):
确实是效率高

网友(2022-02-23):
加工是没有最好,只求做到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