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选择问题,现在用外圆车刀(刀片CCMT09t304),分两刀,粗糙度达不到要求

楼主(2014-10-13):
1、车端面,断续车削
2、304不锈钢
3、要求表面粗糙度1.6

现在用外圆车刀(刀片CCMT09t304),分两刀,粗糙度达不到要求。

求解怎么选用合适的刀具,要考虑到加工效率和成本。

网友A:
余量0.5,精刀表面速度120米,进给0。08

网友:
多做几次实验,得出适合参数,毕竟你的机床,夹具状态啥的和别人的不一样,我曾经站车间半年做这种实验,终究得出很多数据,包括不同厂家刀具,不同参数

网友B:
你们那没有数据库吗?根据数据库选择合适的刀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余量0.5,精刀表面速度120米,进给0。08

回去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那没有数据库吗?根据数据库选择合适的刀具

没有数据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那没有数据库吗?根据数据库选择合适的刀具

数据库是什么样子的?有资料吗?

网友:
你是小零件吗?不是的话换刀片吧。CC的刀片只能用2次,成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