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铝件的小批量生产讨论

楼主(2014-10-14):
铝的熔点八百度左右,利用机加工的铝削,是否可以自己做个简单的熔铝装置呢?
个人试过天燃气,可以熔化,煤也可以,但有烟。电的还没试过。
关于模具,计划用水泥等可塑性材料,然后再对零件机加工,或打磨,不知可否。
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熔点660.4℃

网友:
野路子不懂
工业上的工艺是天燃气加热、电炉保温、投入镁粉等添加剂,浇铸(金属模具要有涂层),探伤、喷砂、硬度检验等。

网友:
得,就像大街上打戒指的差不多。。

网友B:
小时候见过做铝锅的,走家串户,收集各种废铝制品,用炭火加热熔化,貌似用沙模,浇铸平底、圆底锅,只是这种东西没有什么要求,楼主要做的铸件不知作何用,采用这种方法,力学性能能满足不?

网友:
豆腐渣铝可以,产品不行,铸造没这么简单

楼主:
总要试下才能进步,直接买设备搞不起,场地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熔点660.4℃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时候见过做铝锅的,走家串户,收集各种废铝制品,用炭火加热熔化,貌似用沙模,浇铸平底、圆底锅,只是这 ...

有那个效果就行了,做外壳

网友:
记得在社区看过一视频
也是铸铝
名字大概是:国外的小山寨
搜索不到

网友C: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8
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9915&extra=page%3D8
找到了

网友:
可以用氧枪熔炼,模具用耐高温石膏,然后放到火上面烘烤,浇铸前模具一定要烘干,有一定的温度就可以。如果方便的话你可以用金属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