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4mm的铜圆柱上加工0.06mm的槽

楼主(2014-10-14):
请教一下,如何在4mm直径,3mm长度的铜棒上端面上,加工1个0.06mm宽,直径长度,1.5mm深的槽?谢谢!

网友A:
是通槽不?如果是这回真的建议慢走丝了

网友(点评):
有那些厂家会备有这么细的丝?

网友(点评):
我们这有

网友(点评):
线径是几个丝?

网友(点评):
0.059

网友(点评):
0.059 这数据有些扯了呀,问问看慢走丝最小的放电间隙是多少?

网友(点评):
当柔:性电极丝与工件接近到通常认为的放电间隙(例如8~10μm)时,并不发生火花放电,甚至当电极丝已接触到工件,从显微镜中已看不到间隙时

网友(点评):
我感觉放电间隙这玩意看手法,实在不行,定做铜丝,多大点事啊!

网友(点评):
0.059+(0.008~0.010)*2=0.075~0.079 》0.06 ,未加工就先判定是不可行,用这样的丝径去加工。

网友(点评):
楼主0.075行不?实在不行,你用个0.05的纸片,拿个钳子,在外圆用点力,前提要是紫铜,黄铜可以铣

网友(点评):
所以咯,要找到0.03的丝,0.05的丝还未必能保证0.06的缝宽。这是慢走丝能找到的丝径,加工费就天价级的咯 ^_^

网友(点评):
楼主你出来说句话啊!

网友(点评):
听说有0.02的铜丝

网友:
激光

网友(点评):
先查查激光的切缝宽度是多少? 再问激光对铜棒的切割效率是咋样

网友B:
电火花

网友(点评):
你的电极要做多厚?用啥样材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火花

我没做过,但根据了解加工这样一个槽电火花是能保证的,具体用多大的得问社区其他这方面专业的高手了

网友(点评):
加工1个0.06mm宽,1.5mm深的槽。 要用多厚的电极?咋加工?

网友(点评):
万能的电火花^_^

网友A:
ddddddddddd

网友(点评):
要注意是 1.5mm深的槽。这铣刀的刀刃够长不?

网友(点评):
目测是够

网友(点评):
目测是够,实际未知 ^_^

网友(点评):
要忙去咯不跟你扯了,^_^。 去查查超薄切割片,有0.05mm厚的。

网友(点评):
查了,超薄切割片厚度:0.10~2.0mm,干不了,你走吧,别回来了

网友(点评):
哎!俺趁等待时这空档再冒个泡,查 金刚石超薄精密切割片 http://cn.lbgoo.com/product_info/products_id-1383463.htm 这里有的。 886 ^_^

网友(点评):
嘎嘎,楼主,过来一起学习学习,这个真可能行

网友(点评):
大侠真热心,赞一个

网友(点评):
按照切削速度20,n=1000*20/(3.14*0.05)=127400,12万转的转数,需要怎样的机床??

网友(点评):
没实际切削,不敢断定结果,但是我感觉,0.05多了,顶大天0.02甚至0.01,按照转速4000,进给每分钟100试验,1.5/0.02=75,75*3=225mm,一分钟100mm ,大概2分钟一个,这只是一种假设,没加工到肉,一切都是妄谈

网友(点评):
你把公式弄上来了,给我干蒙了,嘎嘎,那是不是还得计算刀具扭矩能承受,机床震动,水流冲击,温度对刀具的影响,何种排削方式,我在实际工作中很少见你那么计算,就是算玩了也!!,太高端,我平时加工只听声音..

网友C:
看来这个好难加工哦!!!!

网友D:
电火花烧比较方便快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通槽不?如果是这回真的建议慢走丝了

谢谢大家,但电火花有这么细的丝么?

网友(点评):
你眼神是不是有问题,还是你脑子有问题,你家慢走丝是电火花?

网友(点评):
线切割机完整的名称叫电火花线切割机,分为高速往复走丝电火花线切割机、低速单向走丝电火花线切割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ddddddddd

铣刀肯定不行,槽很深的1.5mm呢!

网友(点评):
把啃腚去掉,我厂干过L7mm0.1孔,材料TC4

网友(点评):
孔不是槽,孔加工时钻头是轴向进刀,铣刀是径向进刀,侧向力大,很容易弯曲折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这个好难加工哦!!!!

这个就是貌似简单实际很困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通槽不?如果是这回真的建议慢走丝了

是通槽,但感觉电火花貌似不行,有这么细的丝么?

网友(点评):
我去了,电火花不是线切割,哥们

网友(点评):
慢走丝和快走丝不都是电火花加工方式吗?人家怎么就错了?在英文中都是Electrical Discharge Machining-wire cutting啊,有什么问题。原理是一样的,都是通过放电方式加工的。

网友(点评):
原理一样,但叫法不同

网友(点评):
俺看见有人在说笑话了,车床、铣床、刨床、数控机等等不都是刀具在切削,咋就叫法不同?

网友E:
真心想知道这槽干吗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心想知道这槽干吗用的

放0.06mm的弹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貌似简单实际很困难的!

可不可以分体来整哦!!!!

网友:
直接手工刻啊,美工刀片磨一把刀就可以了

网友:
激光切割的宽度能到0.02mm。

网友F:
引用 楼主:
放0.06mm的弹片!

开个宽槽,然后固定不行么?

网友:
那么窄,做什么用的啊

网友:
加工1个0.06mm宽,直径长度,1.5mm深的槽
没明白那个直径长度是什么意思
如果是圆形的孔的话,可以用打孔机
打孔机也是电火花加工的一种,只不过可以加工深孔

网友(点评):
是槽在端面上的意思!呵呵!

网友G:
可以考虑激光加工,如果是在不行,且产品结构及力学性能允许的情况下,将此零件一分为二,用拼接的方式实现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电火花烧比较方便快捷。

这个电火花加工是把金属汽化了吗?

网友:
不好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个宽槽,然后固定不行么?

怎么固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考虑激光加工,如果是在不行,且产品结构及力学性能允许的情况下,将此零件一分为二,用拼接的方式实现

这个东西太小,也是不好拼啊!

网友I:
1、激光划片
激光划技术是生产集成电路的关键技术,其划线细、精度高(线宽为15-25μm,槽深5-200μm)、加工速度快(可达200mm/s),成品率达 99.5%以上。集成电路生产过程中,在一块基片上要制备上千个电路,在封装前要把它们分割成单个管芯。传统的方法是用金刚石砂轮切割,硅片表面因受机械力而产生辐射状裂纹。用激光划线技术进行划片,把激光束聚焦在硅片表面,产生高温使材料汽化而形成沟槽。通过调节脉冲重叠量可精确控制刻槽深度,使硅片很容易沿沟槽整齐断开,也可进行多次割划而直接切开。由于激光被聚焦成极小的光斑,热影响区极小,切划50μm深的沟槽时,在沟槽边25μm的地方温升不会影响有源器件的性能。激光划片是非接触加工,硅片不会受机械力而产生裂纹。因此可以达到提高硅片利用率、成品率高和切割质量好的目的。还可用于单晶硅、多晶硅、非晶硅太阳能电池的划片以及硅、锗、砷化稼和其他半导体衬底材料的划片与切割。
不知道可不可以哦

网友(点评):
槽深5-200μm = 0.2mm ,楼主要的是 1.5mm深的槽。 ^_^

网友:
量大么?

能干这个槽的数控设备大约50-60万瑞郎。。。。

网友(点评):
楼主的思维方向错了,且发帖时就局限在他认为的框架里,所以讨论到现在就木有经济可行的方案。解决之道在改产品的工艺,而不是在机加工上。 看看LED灯泡的散热器鳍片组装工艺。

网友(点评):
多半是用超薄切割砂轮,国产最薄的能做到7丝,外径最大60毫米。

网友:
真空电子束加工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太小,也是不好拼啊!

塞子塞紧,横向螺钉压紧,注胶粘,都可以考虑。

网友J:
引用 楼主:
放0.06mm的弹片!

强烈建议 加工地方改成几个弹片 堆叠 末端采用0.06

网友(点评):
不行吧!那堆叠这些弹片头也累死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1、激光划片
激光划技术是生产集成电路的关键技术,其划线细、精度高(线宽为15-25μm,槽深5-200μm)、加工 ...

这个能划1.5mm深么?小铜棒。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强烈建议 加工地方改成几个弹片 堆叠 末端采用0.06

我是说那个小槽是插弹片的,弹片很长,大约20cm呢。

网友:
如果真想搞成这样  找个晶圆切割机的厂商把  买了DISIO切割机的都可以给你搞   话说切一次   比线切割贵  几十倍   http://www.disco.co.jp/cn_s/products/dicer/dfd600.html

网友:
用端面带动力头的车铣复合机床就可以的(或叫走心机数控车床)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可以考虑激光加工,如果是在不行,且产品结构及力学性能允许的情况下,将此零件一分为二,用拼接的方式实现

我觉得这样行,不知楼主有何特别要求

网友L:
     通过冷拉变形来实现,通过计算和实验确认原料的直径和缝隙的宽度及深度,过冷拉模孔时原料的缝隙里放上合适的填充物,比如0.06的不锈钢皮,冷拉后切断,取出填充物。具体的实施肯定要经过多次实验。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L:
通过冷拉变形来实现,通过计算和实验确认原料的直径和缝隙的宽度及深度,过冷拉模孔时原料的缝隙里放上 ...

这个不行,我的原件是1个1个的小圆柱,每个上面都是需要切出个小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觉得这样行,不知楼主有何特别要求

没有特殊要求,就是要出个小槽。

网友L:
加工费多少一个?量有多少?

网友(点评):
如果行,量不成问题的,肯定不是1、2件!呵呵!

网友(点评):
加工费不会很贵的,否则这个装置就没人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加工费多少一个?量有多少?

这个问题是第二步,现在怎么也要先过地第一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是第二步,现在怎么也要先过地第一步。

后面的路都不知道能走几步,谁愿意走第一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加工费多少一个?量有多少?

量很大,就是东西太小,不好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塞子塞紧,横向螺钉压紧,注胶粘,都可以考虑。

这个小东西如果搞这么复杂的工艺弄出来,估计工厂要倒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火花加工是把金属汽化了吗?

相当于那个加工方式,这个加工比较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