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线性模组的安装和使用

楼主(2014-10-14):
  线性模组(vav linear unite)是指在自动化工业领域中对能够实现直线运动的装置的统称,也称为定位模组。线性模组可以认为是机械工程师的通过对机械的改造和机械的开发,互相分享经验和交流知识,最后得出一个普遍使用的知识产物。
  如今线性模组无论是自制还是购买厂家的,使用时越来越普遍,希望大家能够一起讨论下线性模组的使用及需要注意的问题。
  鄙人抛砖引玉,抛个问题:长行程(1米以上)线性模组使用需要注意的问题及安装方式推荐。

长行程线性模组

长行程线性模组

网友A:
这玩意都已经很成熟了

网友B:
我倒很少自己去弄,都是买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都已经很成熟了

一方面有很多地方还是使用自制的,一个是便宜,另外一个是结构限制。
即使是购买成熟的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安装方式的结构设计对精度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可以谈一谈它的使用及安装方式等已经其他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倒很少自己去弄,都是买现成的。

不妨谈一谈它使用时候的情况,安装结构的选择嘛。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偏向于选择这种结构,毕竟价格不菲。

网友:
是可以独立完成一直线动作的单元

网友C:
   买THK很贵   买国产的不敢恭维    所以自己做  也是经常的事情  反正加工要注意。

网友D:
我们做国产的模组,价格不高,因为组件都是台湾的产品,工艺也比较成熟了。我这里有很多模组的资料和三维图,有序要的可以找我。

网友E:
楼上的有没有封闭式滚珠丝杠线性模组?

网友:
安装基准面的平面度是最重要的参数之一。还有就是直线模组的预压值。如果安装的负载是悬臂结构,如果无预压或者有间隙,那么运动过程中悬臂末端的不可控误差就越大。

网友F:
线性模组按传动类型分为:滚珠丝杆线性模组和同步带线性模组,按密封形式分为:半封闭线性模组和全封闭线性模组,一般来讲,滚珠丝杆线性模组与同步带线性模组比较具有精度高,负载大的特点,然而受限于滚珠丝杆细长比(滚珠丝杆直径与有效螺纹长度的比值),滚珠丝杆线性模组行程受限,同步带线性模组具有高速度,长行程的优势,行程可达5.7米,通过对接行程可达10米,滚珠丝杆线性模组按密封形式分为半密封和全密封,同步带型亦然。线性模组为模块化产品,设计人员可以根据所需精度、负载、速度、行程来选择合适的规格型号,把工作简化,缩短研发周期,这也是一种趋势。我们公司研发、生产的线性模组规格齐全,半封闭滚珠丝杆线性模组、全封闭滚珠丝杆线性模组,半封闭同步带线性模组,全封闭同步带线性模组,高品质,低价格,短周期,并可为客户搭接悬臂型、极坐标型、龙门型结构,有需要可以交流、合作!
    对于楼主提出的,一般建议:线性模组大部分都是铝型材底座,不建议悬空安装,如若悬空安装,尽可能的避免悬空部分过长,防止受力变形,线性模组在安装过程中,要保证安装平面的平面度,另外在线性模组选型及使用过程中,也要充分考虑到水平安装、垂直安装,以及负载、力臂,看到楼主的贴图为1米长的滚珠丝杆线性模组,就要从负载、速度考虑了,1米长的行程建议用20及以上的滚珠丝杆。详细可以多多交流

网友:
这个很成熟的,还是买现成的比较好

网友:
都是买现成的,看客户需要买什么档次的,用的比较多的是台湾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楼上的有没有封闭式滚珠丝杠线性模组?

是不是市面上的太贵,哈哈!
封闭式也有称作为无尘模组,一般用在无尘车间。
我也买过几家的模组,买过台湾“TOYO”这个牌子在深圳铺货很广泛,不过品质真不敢恭维,模组底座太单薄,选型的时候业务员说绝对满足使用要求,结果刚性不够,害我浪费一个多月时间。
后来买过THK,但价格真特么贵,1W多1套。
再后来我公司自产自用,效果蛮好。

网友:
模组这东西,完全可以自制,就是自己造的做不到导轨滑块和丝杠螺母一体化。

网友(2016-01-19):
引用 网友C:
买THK很贵   买国产的不敢恭维    所以自己做  也是经常的事情  反正加工要注意。

前辈,您有自己做过吗,可不可看下内部结构,我自己也想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市面上的太贵,哈哈!
封闭式也有称作为无尘模组,一般用在无尘车间。
我也买过几家的模组,买过 ...

贵公司有自己做过吗?可不可以发下3d图    必重谢

网友(2016-03-05):
顶置,待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线性模组按传动类型分为:滚珠丝杆线性模组和同步带线性模组,按密封形式分为:半封闭线性模组和全封闭线性 ...

专业

网友(2017-05-07):
引用 网友C:
买THK很贵   买国产的不敢恭维    所以自己做  也是经常的事情  反正加工要注意。

    有木有滚珠丝杆带动的线性模组啊??可以发一下3D模型吗??

网友(2021-08-02):
引用 网友D:
我们做国产的模组,价格不高,因为组件都是台湾的产品,工艺也比较成熟了。我这里有很多模组的资料和三维图 ...

你好,我正在做设计,需要线性模组,希望沟通,QQ:26863697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