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润滑油还是润滑脂?

楼主(2014-10-14):
现在我手头正在设计一台机床,主轴箱轴承选择的是单列圆锥滚子轴承,总负载有近1T,速度只有200转每分钟,是用润滑油好,还是润滑脂好?
还有就是圆锥滚子轴承能满足机器负载吗,圆锥滚子型号是30213,65内径,120外径。

网友:
我个人的看法:如果发热量不大可以用脂。

网友A:
如果是密封腔最好用润滑油,比较方便,如果是开放式结构当然用润滑脂效果比较好。取决于你的结构设计。
  轴承载荷是不是够可以查手册,选用5倍以上的载荷系数,可以保持较久的使用寿命。

网友:
个人觉得润滑脂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密封腔最好用润滑油,比较方便,如果是开放式结构当然用润滑脂效果比较好。取决于你的结构设计。
   ...

"选用5倍以上的载荷系数,可以保持较久的使用寿命。"
我们计算一下,5倍载荷系数,基本额定寿命不到18000小时,也就2年。
对机床来说,不能说是一个较久的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用5倍以上的载荷系数,可以保持较久的使用寿命。"
 我们计算一下,5倍载荷系数,基本额定寿命不到180 ...

我这是按照以往经验,6到8倍负载来选的轴承。103KN和120KN。
是放置在主轴箱里面的,封闭的,主要防尘。
还有,我这个是低速的,0-200每分钟,无极调速的。

网友:
有何不同呢?求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选用5倍以上的载荷系数,可以保持较久的使用寿命。"
我们计算一下,5倍载荷系数,基本额定寿命不到180 ...

实际使用工况不可能是都是高负荷运行的,就算是电梯也不过才设计成10倍工况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使用工况不可能是都是高负荷运行的,就算是电梯也不过才设计成10倍工况而已。

我们来看看标准对轴承负载是怎么规定的。
5倍载荷,P/C=0.2了,机床是重载的设备么?

网友C(2017-02-22):
润滑脂的优点:
1.润滑脂润滑无需复杂的密封装置和供油系统,可以降低设备的维护费用;
2.润滑脂的粘附性使其在摩擦表面上的保持力强,因而润滑脂抗水、密封性和抗漏失性能突出,可以在密封不良甚至敞开的摩擦部件上使用。
3. 润滑脂使用寿命长,供油次数少,无需经常添加。
4. 润滑脂的油膜厚度比润滑油的油膜厚度厚。
5. 润滑脂的摩擦系数比润滑油低,节约动力消耗。
6. 润滑脂承载能力、减震能力和降噪能力更好。
7. 润滑脂的使用温度范围比润滑油更宽。
润滑脂的缺点:
1.润滑脂是半固体,常温下不流动,所以摩擦部件上加脂、换脂和清洗比较困难;
2.混入的水份、灰尘、磨屑难以分离出来。
3.润滑脂的润滑方式决定其冷却效果较润滑油差。
4.对高转速不太适用。一般来说,普通的矿油润滑脂只允许使用的转速为DN值(轴承内径mm×转速r/min)小于300,000 mm r/min 。随着润滑技术的发展,合成润滑脂可以使用到DN值50万~60万,甚至100万。

网友(2017-04-11):
个人觉得用润滑脂

网友:
低速重载适宜润滑脂,高速轻负荷适宜润滑油。

网友(2017-06-07):
开式的话一般用润滑脂,闭式的话用润滑油比较好

网友(2019-09-19):
引用 网友C:
润滑脂的优点:
1.润滑脂润滑无需复杂的密封装置和供油系统,可以降低设备的维护费用;
2.润滑脂的粘附性 ...

感谢分享

网友(2022-05-01):
引用 网友C:
润滑脂的优点:
1.润滑脂润滑无需复杂的密封装置和供油系统,可以降低设备的维护费用;
2.润滑脂的粘附性 ...

网友(2022-08-26):
个人感觉还是润滑脂好点,转速不快,只需要考虑负荷和寿命的问题,用含有复合锂皂矿物油润滑脂可以满足需求的

网友(2023-04-06):
低速重载适宜润滑脂

网友(2024-11-06):
润滑油散热好,润滑脂比较耐造,看工作环境嘛,润滑脂也分很多种的我就是专业做特种润滑脂的工厂189 9805 6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