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不锈钢件可以怎么加工?冷拉槽太小拉不出来

楼主(2014-10-14):
(图片)

网友:
铣啊,推刀拉刀,也不便宜

网友(点评):
刨床,3把刀也应该能出来吧

网友A:
厚度如何?没量就割,有量并且是薄板的话就冲,刨也行,据说有专用来加工燕尾槽的铣刀,也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厚度如何?没量就割,有量并且是薄板的话就冲,刨也行,据说有专用来加工燕尾槽的铣刀,也可以看看

1M/根没设备割的

网友(点评):
厚度1mm?没有线切割,那就冲吧

网友:
2mm的刨刀?????????????

网友:
精铸再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铣吧

一天做不了两根,还不知道要换几把刀

网友:
数量大可以考虑做个拉刀,用拉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