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怎么让网固定夹具?

楼主(2014-10-14):
请大家帮我出出点子,一张厚度0.1mm的PET网,需要焊接成直径30mm的圆形,长度37,焊接可以解决,怎么让网固定夹具,接缝处允许宽度1.5mm,焊接好直径误差0.2,

网友:
窃以为首先你得做个大圆棒作为胎具。

网友A:
随便画下,供楼主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随便画下,供楼主参考:

网怎么绕上去,且焊接口刚好在缝中不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网怎么绕上去,且焊接口刚好在缝中不偏?

这样好不好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好不好套?

感谢Toafy大侠的回复。我的意思是:网是有硬度的,按上图所示套上去,合拢时会不会跑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Toafy大侠的回复。我的意思是:网是有硬度的,按上图所示套上去,合拢时会不会跑位?

是的,难点就在于位置不能偏移,直径好控制,位置偏移后影响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Toafy大侠的回复。我的意思是:网是有硬度的,按上图所示套上去,合拢时会不会跑位?

要看网的长度了,如果所用周长长的话,就不存在跑位的问题,如果没有留余量,即使出现跑位,也很容易能够纠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画下,供楼主参考:

谢谢你,可这样会定位不了焊缝的位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可这样会定位不了焊缝的位置的

不明楼主意思?焊缝位置已经确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楼主意思?焊缝位置已经确定了

网片的周长切得刚好的,不好控制位置

网友:
创意很实用

网友:
这个类似的全自动设备我06年开发过,是用于汽车水箱的过滤网焊接的,(热熔焊接),来料为卷料。有兴趣QQ:123636444

网友:
计算好长度进行裁切,然后裹在胎具上焊接

网友:
做个简单的防型工装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明楼主意思?焊缝位置已经确定了

请问;铜网锡焊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铜网锡焊可以吗?

可以说的详细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说的详细些吗?

我是修理工程机械液压的,象有些附近市场买不着滤网滤芯,可否用你图上的方法现做现用?十分感谢!

网友(点评):
可以啊,这个要求不高

网友(2018-08-07):
引用 网友A:
不明楼主意思?焊缝位置已经确定了

你这个焊缝位置指的是焊接工装的焊缝位置,工件呢?手动把工件焊接部位移动至与焊接工装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