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备FMEA,大家来讨论下~

楼主(2014-10-14):
       最近在做公司关于设备FMEA的分析表,领导也让俺做个试试。由于没有系统学习,只是从网上以及公司内部找了一些资料自己学些,但是俺工作时间很短,没有太多经验,遇到很多问题,目前脑袋很乱,不知该如何取舍。网上关于FMEA的资料很多,大多是关于设计与制造的。设备的将的很不详细。大神那里有没有好的资料共享?

        现说说这段时间学习与制表的心得以及遇到的问题,算是对自己的这段时间工作的梳理,也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纠正错误,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FMEA的中文名称是故障模式与影响分析,是通过对可能的风险进行评价,分析,以便在现有技术基础上消除这些风险或将这些风险减小到可接受的水平。

        对于设备FMEA,其主要是通过分析潜在故障模式来选取合适的维修方式的一个过程控制文件。通过分析局部故障对设备整体的影响,评估影响等级,采取合适的维修方式。FMEA分析表是一个动态的表格,对过去发生过的故障进行分析评价后制定相应策略,来减小其发生的概率或降低其发生后造成的损失,其潜在故障模式随设备维护情况的改变而改变

       设备FMEA分析表的制作及问题

         FMEA主要分析的是局部对整体的影响。编制FMEA分析表的第一步是对设备的划分方式。

         1、现有资料划分一般将机床划分为机械传动系统,液压系统,排屑冷却系统,CNC系统,润滑系统等,之后再在系统中继续分类。现在遇到的问题之一是此系统中多有交集,很难完全区分。例如一些液压驱动的卡爪是放在液压系统还是传动系统,还是单列一部分。另外像一些电气元件,例如线路,变频器之类,上述很多系统都能用到,该如何定位才能是表格条理清晰?

        2、故障产生的原因。俺认为这是FMEA表格的重点之一,分析好原因之后才能对症下药。其间遇到的主要问题是故障原因分析到那一步位置,例如,主轴跳动超差,原因之一可能为轴承损坏,而轴承损坏的原因可能为润滑不到位,而润滑不到位可能是因为润滑系统出现故障,润滑系统的故障可能是因为。。。。分析原因到底该分析到那一步位置?我认为应该分析到最后。但是,分析到最后这就导致了另外一个问题,便是表格的重复性。FMEA是从故障模式分析入手,那么,这个问题的故障模式是轴承磨损,故障原因之一写润滑系统的某个故障,对系统的影响写主轴跳动超差?其具有一串失效模式且具有因果关系,这个失效模式该如何去写?是写润滑系统的故障还是写轴承的故障?还是最后分开写?故障原因是润滑不到位还是写导致润滑系统故障的原因?前者都不够充分,而后者又多有重复或不连贯,故障原因该如何分析才能做到最好?

       3、故障频率的统计问题。这里存在一个问题是故障频率的统计范围。例如,假设我们公司有30台同一厂家型号的数车,其中一故障模式是导轨研了,那么,在统计频率的时候是按找一台机床在一年内出现的次数还是按这30台机床在这一年内出现此故障的次数统计?那种更有价值?

       4、预防措施。这里主要是对一些老化磨损断裂问题的预防。此类问题如何分析原因,对于老化问题该采取怎样一种措施?

        俺认为设备FMEA是一个工具,能对帮助我们更好的做好设备管理。因为其最终面对的还应该是一线的操作者,所以应尽量直观,简单,明了。俺现在做不到这一点。如果编制的太繁琐,查找不方便,本末倒置了?如果编制的太笼统,有多流于形式 ,没有多大实际价值。这是目前纠结的东西。另外,论坛里大神很多,有木有这方面的管理系统,或者很好的分析表的模版?俺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要细,但是俺目前没能在现有表格中表达清楚。下面贴上俺们这里的表格形式。

楼主:
木有人,,,要沉吗。。。。

网友A:
帮你顶一下,我也是自学中,在这学习了。我做的设备相对简单,似乎还没有领悟这么深,
我自学这些的原因,主要是自己觉得,设计,应该是有程序的,这样每一步有依据,交流方便,检查方便。有了这些,设计思路才可以天马行空,无拘无束。否则就会迷失了

网友B:
FMEA是很有必要的,但是我们目前也没有做这个,我们只是形成设备问题与总结的记录文档
个人觉得,FMEA表格可以不必要给一线操作工人填写
但要有一份针对FMEA的记录文档,让工人填写比较简单的文档,记录设备的问题及当时运转的清醒,然后按时上交,由专门的人员来做FMEA,记录,分析,总结

楼主:
引用 网友B:
FMEA是很有必要的,但是我们目前也没有做这个,我们只是形成设备问题与总结的记录文档
个人觉得,FMEA表格 ...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一线是收集资料,整理分析还是需要丰富的经验与专业的知识背景才行。我是觉得这个表制出来还是要用的,要清晰明确,目前编的时候感觉做不到这一点,脑袋乱糟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顶一下,我也是自学中,在这学习了。我做的设备相对简单,似乎还没有领悟这么深,
我自学这些的原因, ...

来人啦!谢谢啦!共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一线是收集资料,整理分析还是需要丰富的经验与专业的知识背景才行。我是觉得这个表制 ...

楼主能不能这样
就按照你所说,将各类问题按照结构分类,由专门的技术人员进行分辨与分析
一线操作人员只是记录设备问题的具体情况
那么这个表可以适当做一些简化,只给专门的技术人员使用
另外做一个设备工作日记给一线操作人员
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如何?

网友:
谢谢分享,学到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不能这样
就按照你所说,将各类问题按照结构分类,由专门的技术人员进行分辨与分析
一线操作人员 ...

其实俺就是那些专门的技术人员中的一个。。。只是,俺刚工作,经验神马专业知识神马的太少。。。看过前辈们做的,感觉有些不太满意的地方,结果自己做了一个感觉比他们的差多了。跟前辈聊这个问题,他们也是有一些疑问,领导说哪天抽时间一起讨论一下。上面列出来的问题除了最后一条,基本上是我们这里的人都不太确定的一些地方。这个东西我理解的是跟状态维修,预防维修,TPM等结合的一个东西,它最终应用于TPM。我理解是这个表格最后的作用是指导我们来编写维保手册,点检记录等,并制定相应的维修策略。但是现在是表格理不清。怕最后做出来的RPN数值偏差太大,失去意义。。。

网友(点评):
是什么公司,这么复杂。

网友(点评):
国企。。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可能最终流于形式。。。但是俺想多学点东西,所以目前在认真搞。

网友B:
我又详细看了下楼主的帖子
个人愚见,仅供参考,毕竟我也没有做过
1. 建议可以不用像表格里面那样分的那么细,可以分到几大类里面,比如液压吗,冷却,CNC等
2. 故障的原因不用寻根问底,只需要分析到可以将问题解决的那一层即可
3. 很赞成故障频率统计,但这个需要时间,还需要不间断记录,对于相同的设备,我觉得可以放在一个统计数据表里,也就是说按照30台机床在这一年内出现故障的次数统计;
4. 预防这个问题比较专业了,要和设计者沟通的。
提不出具体的建议,只能写到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又详细看了下楼主的帖子
个人愚见,仅供参考,毕竟我也没有做过
1. 建议可以不用像表格里面那样分的那么 ...

谢谢啦!
前两条我主要是从将来预防出发考虑,陷入了一层一层剥下去这个死结了出来了。
数据统计这个没问题,我们有个系统,前几年的数据都有,前几天导出来一个40M+的excel。
具体预防措施我觉得需要经验很丰富的人来做。。。目前我是干不了。。。

网友C:
是process FMEA 还是 Design FME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process FMEA 还是 Design FMEA?

是EFMEA。。。。

网友:
楼主你这们这很专业,我们这边的设备管理也就是一些日常点检之类的,做也是糊弄人的,根本就没有像你们那样专业,学到知识了,你们的cnc这样做管理很专业,我们这边也有很多cnc,但是好像没有你们那样的,留个交流方式呗

楼主:
要沉?再顶下。。。。

网友D:
在国内好像做不好.除非你公司老板重视,并有很强的执行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国内好像做不好.除非你公司老板重视,并有很强的执行力.

对,,,这个要看领导重不重视!很多都是为体系而体系的东西。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EFMEA。。。。

Extended or equipment?

偏向设计的 fmea 和偏向工艺的 fmea 区别还是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Extended or equipment?

偏向设计的 fmea 和偏向工艺的 fmea 区别还是很大的。

equipment。。。不是过程,也不是设计,是设备维护方面。。。我看网上还有一些MFMEA?

网友:
没有附件呢? 赚钱赚威望,下载!

网友:
进入殿堂之路

网友F:
百度里面各大公司的FEMA都可以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百度里面各大公司的FEMA都可以找到的

您那里有合适的吗?找的半天都是跟我手里差不多的东西。。。

网友:
没做过,要是先按大类分,找出主要故障失效,然后从人、机、料、法、环去分析,按80/20原则确定,不知可否

网友:
FEMA分为DFEMA和PFEMA ,看你的样子应该是PFEMA,对设备做FEMA只是PFEMA中很小的一部分,而且这部分主要是给设备部看的,操作工不看;操作工只看的是各个制程的FEMA,那个简单的多。

网友(点评):
坦白说,你所有的描述都是错的,请不要生气,但这是事实。我过几天的分享中会涉及到FMEA方面的知识,希望到时能给解答楼主的问题。

网友:
全中国在做EFMEA的企业凤毛麟角,楼主有心做好这个是很难得的,由于进度关系,我的材料还没更新到这里,但也不太方便把老的教材贴上来,因为那个侧重于DFMEA。过几天我在YY分享的时候,会提一下关于EFMEA方面的东西,如果楼主时间允许的话,我们可以在YY上交流。平时实在没有时间码字,非常抱歉了。

网友(点评):
好的,非常感谢,终于遇到大神了!

网友G:
FMEA是在设备的整个生命周期里的各个阶段都有用的,比如:设计DFMEA、制造MFMEA等。
1:所谓FMEA是分析的“潜在”失效模式的,意味着是事前分析,即预防性分析。但是这个预防性分析也是建立在前人经验教训基础上的,这个需要明确。
2:FMEA的分析是整个团队的工作,不是一个人做的。它需要你的整个团队来站在各自不同的角度、根据各自的经验来看待问题。这个也要明确。
3:你这个的是维护的FMEA,至少还缺一项,改进后的效果怎样?是否达到效果?这个也要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FMEA是在设备的整个生命周期里的各个阶段都有用的,比如:设计DFMEA、制造MFMEA等。
1:所谓FMEA是分析的“ ...

受教了!谢谢,您那里有没有合适的模版分享下?

网友H:
在没有高素质的产业工人,维护团队的前提下,任何虚头八脑的管理手段都是徒劳。唯一的结果是:提供了一些吃闲饭的职位,增加了底层工人的无用功,同时也给老板提供了吹牛逼的资本,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没有高素质的产业工人,维护团队的前提下,任何虚头八脑的管理手段都是徒劳。唯一的结果是:提供了一些吃 ...

是啊,说来惭愧,俺也是那些闲人之一,只是想先学学这些,到时候到了一家合适的企业的时候肚子里能有点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