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运行时间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4-10-14):
我想知道,对于12V180转的行星直流减速电机 ,如果仅控制它正转0.5S后立即停止,5S后再反转0.5S。意思是电机连续运行的时间只有0.5S,电机能不能实现这样的运行要求?我不清楚电机的启动时间,应该怎么去判断呢,烦请大侠们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楼主的问题

不好意思,没表达清楚。我想问的是电机连续运行的时间只有0.5S,电机能不能实现这样的运行要求?

网友A:
没看懂楼主的问题

网友:
我们以前用0.5s没有问题
前提是转矩足够
如果楼主的电机选型合理的话,0.5s应该可以的

网友(2016-05-13):
如果时间固定,用凸轮分度器吧。
有资料提到最大加速度应该控制在1.5G以内。
你可以根据电机低速时的扭矩计算下能够达到的最大加速度,然后到了你设定的速度需要多少时间,然后再计算下减速需要的时间。看看能不能控制在0.5S以内。
当然要知道负载。

网友:
电机本身是可以满足这种往复式的运动的,具体问题是你要怎么进行控制,启动时间和负载 ,电机本身,还有控制器都有关系,对于电机来说就是要功率够用,剩下的就是控制器设计的问题了。至于怎么怎么设计这个控制器,达到你的要求,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你需要找一个玩控制的来做这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