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200内孔,塞规如何设计

楼主(2014-10-14):
想设计一个检测内孔220+0.05塞规,深度只有5mm,内径量无法测量,这么大的塞规应该如何设计比较合理,材料的的选用及处理方式,请大家给点意见或资料啊!谢谢

网友A:
薄片式设计,材料采用T10或Cr12,硬度58-62.

网友B:
大孔的塞规我们以前常用的是量棒,看起来像田径比赛用的标枪,棒尖用废的硬质合金刀头焊接,磨尖后修磨,用千分尺测量两尖间长度,不过用起来不太方便,要有手感

网友C:
这些都好弄,只是它的公差难算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孔的塞规我们以前常用的是量棒,看起来像田径比赛用的标枪,棒尖用废的硬质合金刀头焊接,磨尖后修磨,用 ...

能上传个照片吗?
没做过这么大的,不知从哪下手呢,材料,变形都是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上传个照片吗?
没做过这么大的,不知从哪下手呢,材料,变形都是个问题

量棒本体用GCr15,直径依据长度来定,样式见图

网友B:
按1楼的方案可做成下图的样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1楼的方案可做成下图的样式

感谢你的回复:这个方案上的一个平台是做什么用的啊?真正起检测作用的是两边的弧点,是吗?

网友(点评):
不是平台,是车出来的止口,圆弧较短,看起来像平的。这种可以在两面车两个止口,一个做通规,一个做止规,使用起来比较方便,就是加工起来要庥烦些,需要淬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棒本体用GCr15,直径依据长度来定,样式见图

看起业这种比较好做,但是两个点测起来会不会不太稳呢?

网友(点评):
如果没有用过量棒,可能一时半会找不到感觉,原理就是将量棒的一端固定在孔内表面上,持另一端在孔内前后左右晃动,找到最大点,孔越大,这种越好用,我们以前都是量300—500的孔

楼主(2014-11-15):
引用 网友A:
薄片式设计,材料采用T10或Cr12,硬度58-62.

您好!
有一种小外径薄片式卡规,这种卡规都需要做稳定性处理吗?
稳定性处理和时效处理是不是同个概念?
假如我用Cr12材料做的话,图纸上的的时效处理参数应该怎么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些都好弄,只是它的公差难算点。

塞规设计公差有国标的啊

网友:
气动测头、电子塞规。带表塞规都可以啊,重复测量精度不大于0.002

网友:
浅孔内径量表也可以啊

网友(2016-12-09):
三爪内径千分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