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请教悬臂梁模型计算

楼主(2014-10-14):
大家好:有个材料力学的问题很困惑,请教一下大家:
一个框架结构的零件,两块板之间焊接两个C型板,我在AutoCAD里面计算了两个C型截面的截面惯性矩以及以悬臂梁为模,在集中力下的弯曲应力。

CAD显示纵向(长度方向)比横向(宽度方向)的抗弯模量大,弯曲应力小,如下图:

但是我用WB校核的时候,发现运算结果正好是相反的,如下图应力云图:

请问这是为什么呢?谢谢大家!

楼主:
请问有知道原因的吗?

网友A:
方向问题。

网友B:
凡是一个方向的尺度远远大于其它两个方向尺度的构件叫杆,工程上习惯把弯曲为主要变形的杆称为梁。凡是三个方向尺寸差不多的称为块体。
从定义上看,楼主,那个东西能称为梁吗,如果不是梁,是不能用材料力学来定性分析的

网友:
坐等高手,,这方面还一窍不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向问题。

方向的话我检查过,应该没有问题,我用有限元算过一个只有一块板和两块C型板的模型,最后结果和cad计算是一致的。
但是上下两块板和两个C型板却和cad结果正好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凡是一个方向的尺度远远大于其它两个方向尺度的构件叫杆,工程上习惯把弯曲为主要变形的杆称为梁。凡是三个 ...

我只是分析两C型板的弯曲应力,简化成梁去分析

网友A:
你把问题描述清楚点,另外你先比较沿纵向的正应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问题描述清楚点,另外你先比较沿纵向的正应力。

我想校核这个框架结构到底是纵向强还是横向强,先用AutoCAD算则两个C型横截面的截面惯性矩,这样不就可以算出抗弯模量了吗?理论计算是纵向强,但是等我把模型建好,导入workbench中时,我约束上板,在下板上施加纵向或横向力,看最终的等效应力,发现横向反而强。

我觉得首先理论计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直观上分析横向应该弱一点,是不是fea模型边界调节加载的不合理?

网友C:
你的图中有应力集中,不能以应力最大的地方来比较。另外,材料力学只能算出的是平均值 并且WB分析要以实际使用情况测试做为支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图中有应力集中,不能以应力最大的地方来比较。另外,材料力学只能算出的是平均值 并且WB分析要以实际使 ...

我不关心应力集中的地方,因为CAD算的是C型横截面,所以我看的也是拐角边缘的应力,至于其他孔的地方,我也没关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分析两C型板的弯曲应力,简化成梁去分析

问题它根本不是材料力学的梁,你用材料力学去定性,无异于南辕北辙。

网友:
首先请你明确,你横向,纵向如何定义;
其次,材料力学计算并没有考虑应力集中的影响,所以WB上也应该避免比较应力集中的区域
再次,比较结果要分清是哪个方向比较结果。弯曲应力一般是在轴向,那么你就比较轴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