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问题,弄得我一头雾水

楼主(2014-10-14):
各位大侠:
     我用了一款86的步进电机,在原来的设备上带动丝杠转动时上下不对,控制向上向下,向下还是向下。设备以前没问题,电机正常工作。然后我就把它从丝杠上拆下来,在现场空转,i设置逆时针转时,电机轴左右不规则摇摆,有抖动,我认为有问题
就换了一个,今天在办公室再试,没问题了。弄得我是一头雾水,想求教一下,有可能的原因。

网友A:
丢步??你转速别太高,排除驱动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丢步??你转速别太高,排除驱动器问题

前两天还没问题,我是空载 转速800转以下,按理说不会丟步呀

网友(点评):
空载800r超速了,超过500都有危险啊

网友:
质量太差了?建议再弄一个试试,作对比试验,没其他好办法

网友:
看看电机的接插件是不是松了,只能单一方向转的话就是方向信号没有了。用其他的驱动器来替换驱动下试试是否正常。

网友(2016-05-20):
应该还是,脉冲顺序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