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主轴转动疑问

楼主(2014-10-14):
大家好!公司的重型车床卡盘之前是不能手动转动的,要用”点动“才行。现在用手就可以盘车,上工件时有时转动增加了危险。
车床主轴用直流电机驱动,无抱闸,请大家帮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档没有挂上?

楼主:
挂上挡了,卡盘转动时,电机输出轴也跟着转。

网友(点评):
挂转速最低的档,如果这样用手还能盘动的话,我就无语了

楼主:
总共两个档,是挂在I 档上的(低速档)。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
可能是挂档没挂到位,就是空挡

网友:
重新调紧主轴轴向轴承的圆螺母。

楼主:
谢谢楼上指点,为什么要调紧主轴轴向轴承的圆螺母?能否进一步解释下?

网友(点评):
此处圆螺母是调整端面轴承的间隙,而重型机床要求过赢,一段时间的运行后轴承滚道和球均匀磨损,没有了过赢...

楼主:
谢谢,樵薪大侠热忱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