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编程注意事项,大家说说

楼主(2014-10-14):
我先提一下,比如在加G05.1Q1时一定要加在刀偏前,实际试过

网友:
FNUCK的预读取,呵呵西门子是G64,这个真没注意

网友A:
手工编程,一定要试切,尽量用循环,宏程序方便修改,还有就是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工编程,一定要试切,尽量用循环,宏程序方便修改,还有就是速度

尽量用循环?我开始做数控到现在差不多三年了,编100个程序有95个以上都不用,特别是有量的。挖孔车槽车圆弧基本上用自己编写的宏。宏已经当做系统的新则指令一样使用!

网友(点评):
一个是个人习惯,一个是工件特点,无论你站多高,总有你没见过的,和承受过被限制的工艺。对于新手,循环很容易被接受,宏程序,那需要时间,并且,你编完程序别人,看或者检查,或者你不在,别人修改,都不方便

网友(点评):
嗯,世事没绝对!不过你说宏不方便,那真的挺方便的,任何会编程的人都可以用,就像用循环指令一样简单。只要事先给他们一个使用规则就好!宏内部的东西可以不用管的

网友(点评):
一年365天,活不重样,3个人倒班干一台床子,你看看还方便不?

网友(点评):
嗯,同样手工编程的人表示,还是用自己编写的宏程序比较方便

网友(点评):
自己的程序自己用着顺手 宏也一样 宁可花点时间自己重编也不会轻易用别人的程序 何况也用不了多少时间

楼主:
还有就是用G51.1镜像,有的机床没有反应,在设定里都没有打开镜像的情况下,我觉得是参数问题,但不清楚,求解释!

楼主:
我喜欢先编XY,最后在添加G43。跑程序的模具厂用的不多基本都走个圆什么的,其实FANUC的功能很强大,现在遇到什么旋转,镜像都用电脑,不能遗失掉曾经辛苦学来的知识啊!

网友(2014-12-07):
静听大神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