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折弯机工时怎样核算

楼主(2014-10-14):
求高人指点:我公司有一台数控折弯机,操作者以各种理由拖延加工时间,问有没有标准的工时计算公式?
先谢了!!!

网友A:
这个应该没有所谓的标准计算公式,要看工艺的复杂程度来计算时间,也要结合工人对机器操作的熟练程度,熟悉钣金工艺的可以估算工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没有所谓的标准计算公式,要看工艺的复杂程度来计算时间,也要结合工人对机器操作的熟练程度,熟悉 ...

我公司所用钢板在4mm以下,且没有什么复杂零件。

网友:
自己去做做就知道了有时候别人说理由是有原因的

网友B:
开除换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除换人

呵呵!考虑过转岗,但是我必须要掌握实际工时数据。

网友C:
没什么标准公式吧,数控折弯工时还是好定的,程序设置好,靠山和上刀每次走动时间基本上没多大差别,一个产品折多少刀,要不要掉头折,都是前期工艺能算到的,要精准的话就找一个操作比较熟练工拿秒表掐,从拿起第一个料起到再拿下一件料起做一个周期,再稍微放点余量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什么标准公式吧,数控折弯工时还是好定的,程序设置好,靠山和上刀每次走动时间基本上没多大差别,一个产 ...

也只能这样了,谢谢!

网友:
标准工时就是你开始上模,刀,调试ok后,做出来的第一件工件的平均工时。也可以先做十件,取平均工时

网友D:
这是工厂的常见问题啊,工人各种理由拖延,就是欺负你不懂。这种情况下没有好办法,要有技术人员。当面指出哪些是合理问题,哪些纯粹是扯淡。估计楼主的现状是,就这一个折弯人员,图纸来了,也是他看,他干,所以才造成这种现象。理论的折弯时间就是,上工件,下刀,下工件。如果人力搬运工件上下料,则要考虑劳动强度。有了标准时间之后,提高产量可实行计件工资。如能上图则可粗略估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工厂的常见问题啊,工人各种理由拖延,就是欺负你不懂。这种情况下没有好办法,要有技术人员。当面指出 ...

谢谢!很到位,我们实际操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