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正“所谓“平面二次包络环面蜗杆”的真相 ”的错误

楼主(2014-10-14):
原帖位置,由于之前的错误认识,发表了一些错误的观点!在此纠正,原帖中说牙的侧边是不相等的,是我的程序有问题,在此纠正,谢谢各位的发言,和纠正,向比我先加工出来的同事们致敬!在此说明,数控车是可以加工这种蜗杆!,顺便我想和各种深刻的探讨一些数控车车螺纹的时候不会乱牙,进一步来说也就是相位角的问题,我们知道一些新型的数控系统的数控车的螺纹指令是包含相位角的,那么如何知道当刀具定位到某一点后他的相位角是多大呢,或者说简单一点,为什么加工一次螺纹退刀在进刀到螺纹的加工起点,在加工就不会乱牙呢?和Z坐标有关吗?那么和X坐标有关吗?请各位探讨!我想我们想明白了这个原理,会对我们以后编程时候带来更好的帮助!

补充内容 (2014-10-14 19:11):
大家多多关注后面我提到的,相位角的问题,我们知道一些新型的数控系统的数控车的螺纹指令是包含相位角的,那么如何知道当刀具定位到某一点后他的相位角是多大呢,或者说简单一点,为什么加工一次螺纹退刀在进刀到螺纹的加工起点,在加工就不会乱牙呢?和Z坐标有关吗?那么和X坐标有关吗?请各位探讨!我想我们想明白了这个原理,会对我们以后编程时候带来更好的帮助!

网友A:
哈哈,大虾,否定谁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那哥们儿是非常厉害的,不是一般玩这些的,还有一个玩齿轮的,也非常厉害的,以前还有一个玩控制的,也是刀刀见血的,

网上,要否定一个家伙,一定要好好看看人家都玩过啥,敢把东西丢出来的,你想,哈哈,

一般不敢丢自己东西出来,而只敢侃的,你就可以跟他耍,哈哈,

网友(点评):
那哥们是谁?

网友(点评):
兄弟,那哥们是谁,应该是你自己留心的,人家普院还处处留心人才啊,所以要想成材,心中得有“高人”,哈哈。

楼主:
关注后面的提问

楼主:
其实否定是我单纯的见解,也是为了探讨!其实我更在意,一个问题是否会误导大家和同事!关注后面的螺纹乱牙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大虾,否定谁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那哥们儿是非常厉害的,不是一般玩这些的,还有一个玩齿轮的, ...

有些冒失了!但是也是为了探索真相!谈谈你对我的这幅帖子后面的问题的看法!

网友(点评):
哈哈,大虾,我理解你,你是为了先吸引大家注意,再谈其它事情,因为那个帖子大家以前看过,

网友:
说那么多,就俩个问题,一个是数控车螺纹循环能不能加工,另一个是G01走线,(数控车不同数控铣床有G19主轴定位功能),怎么实现初始定位,如果这个工件放在车铣复合上,根本不是问题,所有问题本质就是机床的问题,所有其结论我单方面认为,这不是活本事的问题,就是机床,有没有这方面功能的,或者如何扬长避短,取巧的问题

网友:
那么快又纠回来了?下次再揭露真相的时候还是深思后再发帖啊!

网友(2014-12-02):
看来你对螺纹还不是很了解,因该说你对数控的硬件不是很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