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轴承和铜套的导向精度哪个高呢?

楼主(2014-10-14):
各位,直线轴承和铜套的导向精度哪个高呢?谢谢

网友:
查手册吧

网友A:
直线轴承!!! 相同的运动时间里铜套磨损大于轴线轴承  铜套 滑动摩擦  直线轴承 滚动摩擦

网友(点评):
精度与寿命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线轴承!!! 相同的运动时间里铜套磨损大于轴线轴承  铜套 滑动摩擦  直线轴承 滚动摩擦

那模具用的滚珠导套精度是不是更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模具用的滚珠导套精度是不是更高呢

Of course

网友(点评):
赞同。直线轴承精度高是因为此配合有微小的过赢,而同套与轴的配合必须有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Of course

恩,谢谢呢

网友:
要求精度不高时候考虑铜套(或自润滑轴套),精度要求高,滑动性能好用直线轴承,两种价格差好几倍的。米思米样本可以看一下,我一般铜套买米思米的

网友:
精度肯定是直线轴承高了。不过成本也高上不少

网友:
虽然不是很懂,但觉得楼上说得不够科学,因为如果买一个很便宜 的直线轴承与一个镗得很精密的锡青铜套同样与一根磨得很公差很小的棒棒配合,在足够润滑的条件下,你说那个精度高?

网友:
我们之前有过这样一种情况
有一个机构需要用到直线轴承,但由于是粉尘环境,直线轴承里面很快就会进粉,卡死
后来我们换了一种铜基滑动摩擦轴承,好了很多,这种滑动轴承和铜套类似,但材料不仅仅是铜,是铜基材料,是国外的产品
用这种铜基滑动摩擦轴承不仅有效预防粉尘进入,精度也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不过就国内产品的使用情况,我也会首先考虑选用直线轴承

网友:
同意11楼的观点,主要还是看使用环境、工况,环境不太恶劣的话直线轴承是首选,但为了保证长期的精度,要做好防尘措施。

网友:
不会吧,我这用直线轴承完全没有精度可言,摇来晃去的,用铜套间隙才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