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功底很薄弱,求推荐好的机加教材(有详细案例说明的)

楼主(2014-10-14):
如题,职场新人,助理工程师,车间离设计部门很远,不方便经常去车间。
请各位大哥大姐们推荐一本好的机加方面的教材,感激不尽!

网友A:
其实教程,教材什么的都没用,我们现在是学生,但是我们加工类的书发下来最多就是写个名字,一般都是在工厂里面实习,加工零件,实践才是硬道理,在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像今天我车槽,震刀了,老师说我带了锥度,果然忘了调回来,然后老师说碰到这种情况就要一格一格的进刀,就不震了

网友(点评):
很有道理,像你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教程,教材什么的都没用,我们现在是学生,但是我们加工类的书发下来最多就是写个名字,一般都是在工厂 ...

不赞同你的说法。
说书本没用那是因为你没有看,如果没有老师在场,你的问题怎么解决?自己瞎摸索吗?需要花费多少时间?书本是你的向导,和老师一样,没有它,你就没有方向,就要走弯路,别忘了,走上社会,每个人都可能是你的老师,但不是每个老师都愿意教你。我刚做学徒那会,车间里的师傅们技术都很高,每每遇到问题向他们请教时,都是半理不睬,或者帮你把问题解决了却不告诉你为什么,下次再遇到这种问题,你还是不知道怎么办。于是我花了八十大洋买了一本机械加工手册(那时我的工资只有两百块),每天下班回来就看,上班的时候按照书上说的方法去尝试,去摸索,最终成为自己永生不忘的经验。我花了不到半年的时间能够熟练使用车,铣、刨、磨,一年后能够在我们的车间里独挡一面,如果没有书,我是万万做不到的。
在学校里就应该多看看书,多实践,把理论和实践结合到一起,才能成长的更快

网友(点评):
赞同,特别是一些理论性比较强的东西,没人教你,只知其然,永远没有进步,因为你没有扎实的理论基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赞同你的说法。
说书本没用那是因为你没有看,如果没有老师在场,你的问题怎么解决?自己瞎摸索吗?需 ...

那倒也是,我也想起来我们另一个老师的求学路,那时候他只是搞钳工教学的,和他一个车间的有一个年纪大的铣工老师,思想保守,我们老师年轻,想学新的东西,但那老师不教,我们老师就偷学,每次就在旁边偷听,那老头晓得了声音压得很低,做什么事都遮遮掩掩,我们老师就去问他们的同学,通过同学和老师提问,慢慢的学到了一点,后来我们老师想办法弄到了铣床的钥匙,他就去复制了一片,每天搞到最后还要去练一下铣床,我们老师就是这样学的铣工,现在他是我们学校的高级技工,教铣工,在株洲的铣届都是有名的。其实这些技术很难学的到是因为大家都靠这东西吃饭,你学了,我的牌就少一张,万一你哪里再比我好一点,淘汰的就是我,所以只有没有利益冲突的时候,才能真的从别人那里得到些什么。

网友(点评):
学习技术没有捷径,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别人肯教,那是福气,没人教,就得踏踏实实的学习,以理论为基础,结合实际,多看、多听、多想、多动手,善于总结,肯钻研。

网友:
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也对也不对,这个关键在徒弟,有些师傅肚子里有也不会讲出来,不好表达;机械方面的好多的还是靠悟的。至于书吗,上学时候的加工书籍就行,不过最好还是下车间,现在的书本离着现场差的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