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铆接工装,请大家指导

楼主(2014-10-14):
           接到一张单,就是把普通的铆接机,铆接工艺改成半自动的。用人工人装料,装好后自动铆接。我的勾思是这样的。采用转盘,在转盘上分别做6个夹具,360度进行分度60度为一个工位。转盘用伺服电机带动,将原有的铆接机脚踏开关与伺服电机转动的60度进行匹配,当转盘转动60度时,脚踏开关启动自动压下;当转盘转到面前时就装料,转到对面时就铆接。对高手来讲比较简单,对我来讲有点难度,难度有二点:一是分度问题;二是电控系统用什么较好,不用编程的那种。请大师指导。

网友A:
用分割器来分度,这个动作应该用不上PLC,几个继电器和传感器就可以了,你把图纸弄出来给大伙看看

网友:
分度的话用伺服、分割器、数位中空台都可以实现,铆接的精度应该还好,不算高。至于控制不要编程方面就不是很懂了,不编程好停止么、、、、

网友:
分割器控制简单搞定了  人工装好料后触动开关   分割器走一个工位

网友:
就是分割器搞掂,这个不难啊

网友:
  铆接都是都是 快节奏  你用转盘 浪费时间啊  (具体的看需求)
 转盘和凸轮分割器是给全自动匹配的。

网友:
分割器的供应商说,如果用分割器最好不要用伺服电机传动。

网友(点评):
是的 一般只有雕铣机用的那种360度驱动角的才配伺服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分割器来分度,这个动作应该用不上PLC,几个继电器和传感器就可以了,你把图纸弄出来给大伙看看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023623722/QQ/WinTemp/RichOle/%7D[JR$@P$HB%60SB2S9(M%7BJX%7DC.jpg这个转盘在承受力的作用下,放在工作台上有什么样的方法不影响转动,又能承受压力。

网友(点评):
可以再转盘的工位下做些支撑 缓冲下往下压的力

网友B:
真是浪费银子啊     转盘和私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是浪费银子啊     转盘和私服

怎么说,请指导,怎么浪费银子了,有什么好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分割器来分度,这个动作应该用不上PLC,几个继电器和传感器就可以了,你把图纸弄出来给大伙看看

网友(点评):
看不到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转盘在承受力的作用下,放在工作台上有什么样的方法不影响转动,又能承受压力。

谢谢了,我打算下面装四个平面轴承,轴承平面高出工作台平面0.03不直接磨擦就行了。

网友(2015-02-06):
转盘惯性比较大。用传送带也可以达到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