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 Edge和Cad怎么转换

楼主(2014-10-14):
有Solid Edge 的二维图想转换成CAD的、怎么弄呢

网友A:
工程图另存为dwg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图另存为dwg格式

另存了、没反应、是不是得下个什么补丁呢

网友:
我电脑装的就是Solid Edge ST5,另存为Auto CAD通用的DWG格式,是可以打开的。但是CAD各个版本的格式都是有区别的,老版本的软件无法打开新版本的。

网友:
转存为DWG格式,是能行的,但是CAD老版本的软件打不开新版本的保存格式。

网友(2014-12-07):
引用 楼主:
另存了、没反应、是不是得下个什么补丁呢

cad的版本老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