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密封的问题,现在我该怎么补救?

楼主(2014-10-14):
情况是这样:

轴原始的直径尺寸120mm,但是机器送给外面人修的时候给磨到119mm,完全没有考虑到我轴端要装J120刮削器。

现在我该怎么补救?(轴垂直安装,上下运动,速度不是很快),大家可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A:
激光熔覆?

网友B:
有办法,镀硬铬,回来再磨,我们以前做齿轮轴的时候经常出现轴承档超差,就这么干

网友(点评):
不过镀层这么厚,要花不少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熔覆?

这个有些困难!因为拆下来动作有点大,而且最后磨加工不怎么方便装夹,挺麻烦的!

网友(点评):
无心磨根本不需要考虑装夹吧?——外行凑热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办法,镀硬铬,回来再磨,我们以前做齿轮轴的时候经常出现轴承档超差,就这么干

镀駱不可能达到这么厚,达到了駱层也容易掉

网友(点评):
可以达到,我们以前是将轴承档车小1mm,镀0.6-0.7厚,再磨的,镀层薄了反而会脱落

网友(点评):
需要车小了镀,要有一定的厚度

网友C:
自己加工一个油封,用聚四氟乙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有些困难!因为拆下来动作有点大,而且最后磨加工不怎么方便装夹,挺麻烦的!

上个图撒。。。你是说这个轴本身磨加工不方便吗,,,,这样说给你磨小的那个人真是,,,

网友(点评):
磨是为了省做新轴的银子,这样就只要重新做个铜套,内孔配这个轴,但他忘了考虑密封。

网友:
刷渡吧

网友(点评):
拆卸工作量大,能不能不拆补救!

网友(点评):
看你什么要求,可以不拆卸,但需要刷渡的地方要露出来,况且你这个镀层比较厚,刷镀完后不一定能满足直线度圆柱度等公差要求,你要是要求严格就必须拆卸刷镀完成再进一步修磨了

网友:
定制个轴封就完了。
找那种车削轴封的厂家,他们都备有现成皮料,直接车削。

网友:
磨小了他们不重新加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加工一个油封,用聚四氟乙烯。

轴原来靠装刮削器的压盖密封,刮削器型号是 DKI 120 (120*136*9/12) ,那这个聚四氟乙烯怎么加工,能否告知下啊?

网友:
订制轴封或是镀一层锌!

网友:
粘接涂料修补剂

网友D:
人工将轴外径磨到100(大体就行),用25#钢精车一个套子,内径112-113,外径120达到公差,外表面渗氮处理;
将轴套通过卡具定位到轴上,保证同心度,将轴与轴套在内部焊接,就不用拆卸轴了

网友E:
刮削器长什么样?

楼主:
刮削器装上去居然挺紧,师傅说就这么用!只能以后工作再细致些了,以免再出现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刮削器长什么样?

跟J形密封圈有点相似

网友(2014-11-13):
应该说明轴的大小,用途。精度要求,使用环境。之前我用高分子材料修补技术修补轴磨损,端面磨损效果很好。

网友(2015-03-07):
引用 网友D:
人工将轴外径磨到100(大体就行),用25#钢精车一个套子,内径112-113,外径120达到公差,外表面渗氮处理; ...

同意 这兄弟的做法

网友(2016-08-12):
加个铜套呗!

网友(2018-03-24):
喷涂后再进行打磨处理

网友(2019-08-14):
可以尝试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