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尺寸找好设计基准,同时兼顾加工基准

楼主(2014-10-14):
昨天说到了标尺寸要找到设计基准,同时兼顾加工基准。今天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的吧,抛砖引玉。希望大家跟进举出更好的例子。也希望和社区的伙伴们一起进步。

图例是一远动模块的底板,底面和顶面有平行度的要求(如果可以,最好标平行度就好,标公差绝对是有平行度的,但磨削加工的时候浪费时间)。其内有几个安装螺钉所需要的沉孔和通孔。精度都不高。

曾经问过一个老钳工,画线打孔的精度。他说熟手画线打孔精度可以在¢0.2mm内,生手就不一定了。留的间隙单边只有只有0.5mm。还是用铣床做吧。工艺大概可以这样来了:磨削-铣床钻孔。

铣床的空闲的时候,刀头都会放在工作台的后面;而人一般都是习惯用右手。所以一般习惯在刀头的右边安装工件。
所以板料,我一般会选择其俯视图的左边缘和上边缘作为基准开始标尺寸,这样加工人员走刀距离最短就可以加工了。只选2面,是因为可以满足了设计对孔间距的要求,同时可以避免加工的时候再建加工基准。

加工完一种类型的孔,需要换刀,所以一种类型的孔一个单独的尺寸链。
图中标了大量的参考尺寸,就是不要让加工人员计算。他算完,一会就忘了,容易出错。剖视图尽量只剖一种类型的孔,再加上尺寸独立的尺寸链,加工人员不会再把孔大小钻错了吧?

不过这样也牺牲了一些东西:比如螺纹孔纵向的尺寸就有点看不清楚。舍小取大了。

  • · 基础|主题: 799, 订阅: 89
  • · 收藏|主题: 244, 订阅: 25

网友A:
大侠好,图纸上有三个尺寸带小括号,是出于什么考虑(原谅我是菜鸟)?由于刚入公司就一直坐在办公室,没有车间经验,所以大概知道加工流程,怎么加工的,就很难知道了。

网友(点评):
小括号里的都是参考尺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侠好,图纸上有三个尺寸带小括号,是出于什么考虑(原谅我是菜鸟)?由于刚入公司就一直坐在办公室,没有 ...

括号括起来的是参考尺寸,可标可不标,用来区别于其它尺寸,主要方便于看图,少些计算

网友C:
没有道理!例如左边一排竖排孔和水平中心线的关系由于顶上的(20)产生误解。还要留心计算一下对称问题免得出问题。边是基准还是对称需二选一!

补充内容 (2014-10-15 08:55):
(20)、(38.5)、(15)都要计算。如果忽略了(38.5)出问题了。如去掉(20)、(15)只标中心距97偏向上10mm的58.5或是向下标38.5(以中心线为基线)。两个对称尺寸一个偏向尺寸简单明了。个人观点。

网友(点评):
括号括起来的是参考尺寸。参考尺寸,不着检验标准用,加工人员会慎用的。参考尺寸你不标,加工方法是这样,加工人员也会算出来,按参考尺寸加工。

网友(点评):
就是:如果没有偏向要求通常不会这么标注!

网友D:
加工时候用中心线作基准,是怎么确定中心线在哪的,我实在是很菜,想不明白

网友(点评):
看不同的加工方式。。有时候为了让工人干活方便,制图的基准选择的也不是那么标准了哈哈

网友(点评):
这个零件没有多少精度,出不起钱让加工中心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道理!例如左边一排竖排孔和水平中心线的关系由于顶上的(20)产生误解。还要留心计算一下对称问题免得 ...

便不是基准。是对称。

网友:
那是说加工中心的话,用中心线做基准较方便,标注对称尺寸加偏向尺寸?

网友:
这样标法,看不出中心线是基准。

网友:
这个标注有问题啊,孔距打了括号,说明是非重要尺寸或者参考尺寸,到底让别人怎么判断?
还有 左边可以算中心标,右边又是什么?

网友:
还是习惯性中心线标注  括号内的参考尺寸怎么看都没多大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括号括起来的是参考尺寸,可标可不标,用来区别于其它尺寸,主要方便于看图,少些计算

这样啊,谢谢大侠解惑。

网友(2015-02-25):
引用 网友C:
没有道理!例如左边一排竖排孔和水平中心线的关系由于顶上的(20)产生误解。还要留心计算一下对称问题免得 ...

你说的对。。
存在2个基准了。。应该去掉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工时候用中心线作基准,是怎么确定中心线在哪的,我实在是很菜,想不明白

应该是划线确定中心线。。

板宽170,那一半就是85,测量左右两端85处,连接起来就是中心线了。。用划规划线就行了。

网友:
个人觉得括号内尺寸就是为了加工工人方便

网友:
基准面的选取还是很重要的,不知道有没有较为统一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