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水平面浮动的机构,有没有

楼主(2014-10-14):
  我的零件上面有一个孔,用机器人将零件上的空与下面的一个轴重合,但零件上的孔有一定的偏差,不能很准确的穿到轴上,我想有一个浮动的机构,能在对孔的过程中自动找正,零件从轴中退出来后还能回位。请问有没有这样的机构啊!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我还是很难回答出来
我想应该是有这样的浮动结构的
楼主不妨把图贴出来供大家讨论

网友:
建议用CCD拍照或是在线外把方向定位好。

网友B:
楼主说的这个东西我接触过,日本有家公司有,价格不便宜(好像是2W多一套),中文名叫机械臂定位系统

网友:
机械臂定位系统

网友:
有啊,发动机生产线上有很多压装,压装的时候压头都是浮动的,浮动有水平面移动、角度摆动、圆周转动等,它可以自行回位,而且不止是水平面上浮动,垂直面上也有浮动的,比如卧式压装。如果压装时轴向没有对齐,就会产生切边、零件压裂等问题。

这种东西比较专业了,没做过的理解不了

网友(点评):
回复的时候最好能配简图说明,更好理解。

网友(点评):
是自己做的还是有标准件

网友C:
看误差有多大。如果不大的话,把轴的上端做出一段导向轴颈即可。

网友(点评):
光做导向轴径是不行的。偏一点点都是硬对硬塞不进去,而且他还需要自动回中的。

网友:
这个有的,不过成本估计你承受不了吧。

网友:
这种浮动结构在测量行业很常见,不用这么复杂的!做一个水平面上的四方向弹簧结构,用弹簧支撑你的夹具,然后头部要做导向之类的,弹簧里面可以套直线轴承和导杆之类的运动导向组件。很简单的结构,成本也很低。
四根弹簧或者板簧在这个结构里都要给一个预压缩值,然后每个弹簧的头部(原理图里和圆连接那一端的另一端)都需要能够用螺钉调整弹簧的压缩量。

网友(点评):
能不能说的在仔细一点,我最开始要是这要想的,但我下面的抓具是一个X型的 有点大 我不知怎么要连接在一起

网友(点评):
你有没有这样类似的结构图啊,

网友(点评):
靠弹簧来决定中心位置,我觉得有点儿难度,浮动后回位到中心位置的精度不是很可靠吧?

网友:
关键点是弹簧的回复力要算好了。弹簧、板簧是最好的自定心自回中结构的驱动件!这种浮动自回中结构,最麻烦的是在重力方向。水平方向算简单的了。

网友(点评):
是的 今天还专门找了一家做弹簧的厂家了解了的,目前他们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如果要花2W块才能实现这个结构,老板会骂死我的!

网友D:
发那科机器人公司有成品,装配机器人,视觉系统+力传感,装配精密齿轮用,你这个太简单。

网友:
轴和孔之间就不能加工倒角吗?这样的话周能够直接导入到孔中,但是你机器人的夹具可能要稍作修改

网友E:
可考虑凯买锡的定心装置,纠偏2mm

网友F:
找schunk,机器人抓取附件,但是你这个偏差有多大?、

网友:
关键看你能承受的成本范围是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那科机器人公司有成品,装配机器人,视觉系统+力传感,装配精密齿轮用,你这个太简单。

有没有结构给我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schunk,机器人抓取附件,但是你这个偏差有多大?、

2mm 之内    机器人已经有啦  我现在是想做一个结构让孔和轴之间的偏差自动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考虑凯买锡的定心装置,纠偏2mm

能不能说一下工作原理  和所需要的成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我还是很难回答出来
我想应该是有这样的浮动结构的
楼主不妨把图贴出来供大家讨论

暂时还没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这个东西我接触过,日本有家公司有,价格不便宜(好像是2W多一套),中文名叫机械臂定位系统

安装复杂吗?  主要是我机器人上面还有装一个抓具,我不知道有没有空间安装你说的那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误差有多大。如果不大的话,把轴的上端做出一段导向轴颈即可。

是的  我这个需要自动回位的,硬压下去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这个需要自动回位的,硬压下去不行

你把你的夹具最好画一下,提供的信息越多越好,大家才能帮你想办法。我以前做过测量发动机缸孔直径的测量设备。都是在水平面上浮动的结构。用弹簧平衡中心体,自回中完全不是问题。

网友(点评):
不知怎么放图片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以下链接http://www.cn.schunk.com/schunk/schunk_websites/products/products_level_3/product_level3.h ...

这玩意也是靠弹簧吊的。结构原理和我发的完全相同,可以自己做,成本也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这个需要自动回位的,硬压下去不行

回复里面可以上传图片的啊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2013-20140519PT\Desktop

楼主:
只是那个抓具,我现在想要它整个都在水平上移动,还是自动回位,  还有什么好的方法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那个抓具,我现在想要它整个都在水平上移动,还是自动回位,  还有什么好的方法没

需要自定心的结构,重量要越轻越好啊,你这个结构不轻了。要尽量想办法减轻重量,然后自定心结构也不需要你那四根导向柱,没必要的。如果小范围移动量只有几毫米的话,利用孔和轴的间隙来限位就可以了。明晚我画个示意图给你参考下。

网友(点评):
我现在需要定心装置的内部结构图,我不知道我的夹具怎么和机器人对接, 夹具我准备用航空铝材,质量是要想办法减轻。你之前有没有做过类似的结构

网友(点评):
机械结构原理都是相通的。我建议你做成推力球轴承那种样式。中心浮动轴的上下两个大端面用钢球和外部链接,这样可以保证在水平面上任意方向上移动而无卡滞。在两组钢球中间用四根或者四组弹簧垂直放置顶中心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那个抓具,我现在想要它整个都在水平上移动,还是自动回位,  还有什么好的方法没

我做过类似浮动结构。发动机缸体缸径的气动测量头也有十几公斤重。浮动起来没问题。

网友(点评):
那你是怎么实现你的浮动机构和上下物体连接的。

网友(点评):
能不能把你之前做的浮动结构 截一张图片给我看一下。

网友(点评):
截图没有了,早离职了。我晚上画个示意图给你。连接很简单的啊,做好接口,螺丝一敲就完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说一下工作原理  和所需要的成本啊

网友(点评):
中间的轴可以自动回位吗,如是有一定的旋转?钢珠上上的盖子是通过螺纹固定的吗?

网友(点评):
中心轴可以靠四面的弹簧力自动复位,钢球的固定盖板可以靠螺纹也可以直接算好尺寸用螺钉拧紧。螺纹的好处使可以边旋紧边试钢球机构的运转有无卡滞。然后螺纹的盖板外侧也要通过定位销或者螺钉来拧紧。

网友:
示意图里:上下各是一组钢球,想办法固定住,起到平面轴承的作用。然后四个方向用弹簧吊住中心轴,弹簧可以用螺栓调节松紧。仅作示意,大概意思就是这样。中心轴怎么和你的夹具连接,可以随便你设计。

网友(2017-03-23):
钢球机构可以用推力轴承

网友(2017-05-15):
知识渊博啊

网友(2017-06-15):
实现了没有了

网友(2017-10-25):
见过类似的东西,太科学了,如果改成一个球体,会不会更好

网友(2021-03-24):
可以底下用牛眼滚珠,侧面用弹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