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零件用什么设备加工

楼主(2014-10-15):
    今天公司拿回来几份图纸,都是大零件,外形大约在1米多,长度大约半米多,有的孔尺寸400mm至600mm,孔精度高的直径公差只有0.04,是铸件,材料是铸铝201(这个零件不光加工孔轴,还有外形,也要铣的),我们公司做的零件都是小零件,这么大的家伙从来没接触过,请问大家这种大零件一般用什么设备,我知道的有立车,龙门铣,但不知道能不能加工,精度能否达到,犹其是4丝精度的大孔用什么设备能达到要求,本人小白,纯属好奇,见谅。

网友:
镗床、卧加,5轴都有可能用到,

网友:
大型加工中心很多

楼主:
立车加工600的孔,公差4丝能达到吗?

网友:
镗床加工孔,立车加工外径

网友:
这种零件充其量只能叫中小零件,只有用100吨卡车都无法装运的零件才叫大零件,还有无法在制造基地安装而要拆零加工的特大零件.

网友(点评):
只能说是我见识的太少了,看到这种零件就以为是大零件了,请问前辈立车加工600mm左右的孔公差4丝能达到吗?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不知您处于何地,在上海闵行周边不成问题。

网友:
这也不算什么大零件,根据你零件的具体外形选择相应设备就是了--加工中心,立车,都有可能完成这个工作。4丝精度也就是6级公差,稍精点的设备实现没问题。注意防止变形问题和表面光法度(零件材料是铝)。

网友:
一般的龙门铣可以搞定

网友:
数控镗铣床就可以

楼主:
普通的机加工设备接触的多,主要是大点的设备没接触过,不知道像龙门加工中心,立车、数控镗床等精度能不能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