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相柱塞泵,柱塞老是坏

楼主(2014-10-15):
单位一台柱塞泵老是柱塞坏,换了油还是坏,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
系统原理图,还有损坏泵的型号,发出来。

网友:
柱塞坏不是滑靴头(球头部分)间隙过大了吧?

网友:
1、看看泵的吸油高度,是不是符合要求。2、液压油中空气含量增大,引起液压系统刚性变差,产生吸空现象。

网友:
正常使用的柱塞泵一般损坏主要是两方面:吸空和油液清洁度。建议你把损坏部位以及故障情况进行详细描述,最好配图片,这样便于分析。

网友:
国产有些柱塞泵就是这样
换进口就好了

网友:
原理图。
多看下现场,动作的时候泵有没有异响,多数是吸空震动对泵的损坏很大!
可以选个质量好点的泵。一般泵可以用很多年,所以买一个好点的也很好!

网友(2015-05-05):
多看下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