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文件之后里边的标准件变得非常大,感觉是toolbox插件问题

楼主(2014-10-15):
打开文件之后里边的标准件变得非常大,想问各位大神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
请大家帮帮忙,变大了看着太不舒服了

网友A:
先不要保存,在设置里面把toolbox的路径关掉!就行,这是个操作不太熟的人一定会遇到的问题!

网友B:
我很少用toolbox,经常出问题
我们这里都是先用toolbox生成标准件,然后转成零件格式,再放到装配体里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真的很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要保存,在设置里面把toolbox的路径关掉!就行,这是个操作不太熟的人一定会遇到的问题!

谢谢!这样弄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很少用toolbox,经常出问题
我们这里都是先用toolbox生成标准件,然后转成零件格式,再放到装配体里面用

我下次也这样试试,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