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称重传感器选型,正搞个自动化项目

楼主(2014-10-15):
这边有一个自动化项目需要用到称重控制系统,目前正在调研称重传感器(暂定用电阻应变式称重传感器)。

工况:传感器(量程10或15Kg,暂定用一个)连接负载7Kg左右(设计完后不变)+产品(0-500g)(一直在变),现在需要用到称重系统实时检测产品的重量,生产部门要求测量精度(0.01g),我们评估觉得达不到,包括找托利多、HBM等厂家,也说达不到。

不知道社友们有没类似项目经验分享一下,是生产部门要求太高了,还是传感器类型选择不对。
谢谢!

补充内容 (2014-10-15 14:39):
项目背景是这样的:提拉法长晶体(网上有很多相关论文),现在公司很多台老式的半自动生长炉想加上称重系统改造成全自动生长炉,查阅很多资料和咨询过传感器厂家,感觉生产部门要求过高,或是方向有误

补充内容 (2014-10-15 20:55):
22楼补充了一台外购(全自动控制的生长炉,研发部门买来研发新产品的)称重显示器和说明的照片,现在生产部门想把旧的半自动生长炉改成全自动,有一个疑问:最小分辨率是不是称重精度?

网友A:
什么物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物料?

晶体

网友:
不是很懂这些。围观

网友B:
我以前就是做传统的称重传感器的,楼主的要求的量程那么大,精度要求也高,当然就非常难了,你要求的精度是实验室精密天平的要求,那种量程才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就是做传统的称重传感器的,楼主的要求的量程那么大,精度要求也高,当然就非常难了,你要求的精度是 ...

是的,我也这么觉得,所以让厂家评估。厂家说10Kg量程,0.1g都很难保证,如果0.1g达不到,确实难以接受。当然显示精度0.01g没有问题,不知道显示精度跟实际会有多少误差。比如显示450.52g ,我们希望至少450.5g 是对的。

网友:
前一段时间做过类似的设计,精度问题确实很难做到,所以我的项目就停了

网友(点评):
是精度问题吗?但我查了一些资料,总感觉方向弄错了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是,称重传感器目前民用的没有达到这个要求的,有的时候如果感觉方向错了,就尽快推到重来

网友C:
根据我的经验,10kg的传感器精度能达到1g左右,0.01实现不了,显示值的一直在跳,
你的环境有震动变化。温度变化。湿度变化都能造成影响,电源波动等 很难

网友(点评):
显示值一直在跳,跳的幅度有大?

网友:
可以尝试小量程,多个传感器。

网友(点评):
也在考虑,但就算这样,精度还是达不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根据我的经验,10kg的传感器精度能达到1g左右,0.01实现不了,显示值的一直在跳,
你的环境有震动变化。温 ...

小数点以后的都在跳 ,多个传感器并联不建议试,实际应用你会发现各种问题

网友(点评):
谢谢提醒,我补充了项目相关背景,大侠再看看,给提点建议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小数点以后的都在跳 ,多个传感器并联不建议试,实际应用你会发现各种问题

你是做什么晶体需要这麽高的精度?

网友(点评):
激光晶体,重量不超过500g,需要控制生长直径,是不是精度要求过高?

网友:
基本上很难控制,而且还要克服振动照成的影响。即使有能做到的,估计也要测一个归零一次。
你这个是不是理解错了还是承重这个方向不对啊?

网友(点评):
22楼补充了一台外购(全自动控制的生长炉,研发部门买来研发新产品的)称重显示器和说明的照片,帮忙一起分析,谢谢!

网友(点评):
有可能方向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做什么晶体需要这麽高的精度?

换思路吧 ,我所知道的 长晶体的真正能达到1g的都没有,你还要旋转吧,旋转一开,根本不可能

网友:
  承重传感器  模拟量 有漂移,建议方案改为   把其他东西和晶体控制在1KG 然后选在选队友传感器

网友:
专业人士人多,多来这里有好处

网友:
量程太大了

网友:
赚钱赚威望,下载!

网友:
0.01g,这个比较难

你找奇石乐咨询,他们用压电晶体做的力传感器,这种传感器比较特殊,无论大量程还是小量程,精度都可以达到一个很小的值,但是否能达到你要的这种精度,我不确定

网友(点评):
谢谢,我咨询一下!

网友:
能否想办法把装置的整体重量做一个补偿

网友(点评):
但量程没办法减小

网友:
mark!坐等大神解答。

楼主:
称重显示器

称重显示器

称重简单说明

称重简单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这本书名字

网友(点评):
是说明书而已

网友(点评):
求公司名字 呵呵

网友:
帮你咨询了下我们电气经理,说你这个基本不可能,多传感器也没用。
我们用的托利多的,精度现在是千分之二。1V对2mV。
你们要测量7KG,用我么的传感器有14g的误差。要达到0.01g的误差,这个传感器得做到70万分之一。单个传感器应该还没这个精度吧。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下周托利多厂家技术人员过来进一步了解情况

网友:
精度太高,一般仪表的分辨率都达不到

网友:
大部分传感器精度为C3,还有跟重要的是称重模块,都得好才行

网友:
那你用实验室里的毫克计吧

网友:
楼主看看TEDIA的传感器,线性度能达到0.01%以下,传感器不贵,几百块,变送器貌似是4000一个

网友(2018-10-19):
我想问下楼主,你总过用过哪些牌子的传感器?